[家电] 请教一下,液晶屏的制式问题。

楼主(2023-03-23):
听说RGBS输入的液晶屏没有PAL和NTSC制式的分别,但是我买了两个P制的屏,接到N制的主板上却有一条横线,画面也有收缩。
以下图片全部是RGBS输入

这是N制主板N制屏的效果,,画面稳定,一点都不闪烁,玩街机和老游戏机最好就是RGBS输入的画质。

这是N制主板P制屏的效果,
,画面被压缩了一部分,而且还有一截横条。
这是P制主板P制屏在RGBS输出的状态,图像翻滚的利害,看不清。
这是N制主板
这是P制主板
这是N制屏
这是P制屏
P制屏在屏线下方有PAL字样

看来,RGBS输入还是要分P制和N制的。

网友:
我的观点:n制和p制的刷新率、分辨率不一样,而液晶屏的刷新率和分辨率是固定的,所以,如果是n制的液晶屏,输入p制的信号要正常显示就需要格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