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清理剪线赛睿RIVAL300S鼠标,绝对是个家里养宠物的!

楼主(2023-03-23):
倒序看吧,先看清理接线之后的,倒着往前看。

这是清理好最后完工的样子:最喜欢RIVAL的灯,超级明亮,比灯厂的鼠标还漂亮:

从300S起,两侧防滑橡胶改成蜂窝状防滑硬塑料了,洗洗很干净,但是个人感觉是个倒退,防滑效果变差了,虽然再不会被挖出大洞了:

RIVAL标志的橡胶肛塞,这也是RIVAL系列一大特色:

岁月不饶人,表面清洗过之后,类肤质还是留下不少痕迹:

接好线之后,扣盖拧螺丝之前:

上盖和侧键、DPI键小板:

底壳和主板:

18年产的鼠标,橡胶滚轮里一颗RGB灯珠,尾部一个RGB灯珠:

全橡胶滚轮,柔软但摩擦力很大,手感不错:

滚轮灯小板用4跟插针跟主板相连,螺丝固定在支架上:

底壳和透镜:

滚轮和滚轮灯小板:

拆除附件之后的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主按键欧姆龙20M,手感比较主流,但是个人认为不如上代搭载的赛睿定制橙点微动,橙点手感糯脆,更有特色

光学芯片是赛睿定制的8脚TRUEMOVE1,支持7200 CPI,240 IPS,从数字上来说,比上代产品原相3310有所提升:

主板丝印:

主控芯片:HT68FB550,8-bit Flash USB MCU:

上盖小板:

侧键微动凯华红点,手感较硬,确认感明显:

前面都是清理过之后的,下面这是第一次刚刚打开鼠标的样子,这家里不是养猫就是养狗了:

总结,赛睿的RIVAL、RIVAL300、RIVAL300S三款基本大同小异,尤其是前两者几乎完全一致,300S稍有变化,但不好说是提升还是倒退。

网友A:
有线鼠标已经用不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线鼠标已经用不惯了。

玩游戏就知道有线鼠标的好处了

网友:
都晒这么多照片了,宠物竟然不晒出来让我们云撸一下,差评

网友:
秃噜皮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比九块九包邮的鼠标强多了

网友B:
做工很烂诶,用料比雷蛇和罗技的低端巴塞利斯标准版和G402还差。但是敢卖两三百块。
赛睿不愧是高价低配的代名词。
TM1是332X系列的定制版。入门级游戏引擎。
二线代工厂,三线品牌微动,全塑料壳子,能不能不要那么抠门啊?

网友:
没用过~有机会试试

网友:
喜欢赛睿橙点的,可以去买台湾新巨zippy的df3微动2000万次,橙点是定制的3000万次。
几年前淘宝有工厂流出的橙点,不过没多久就没了。
这微动要进口,不像欧姆龙那样是国产。

网友:
里面张毛了

网友:
这个季节,猫咪又开始掉毛了,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网友:
个人感觉这做工用料比罗技的差一点。

网友:
做工还是不错的

网友:
凯华的微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做工很烂诶,用料比雷蛇和罗技的低端巴塞利斯标准版和G402还差。但是敢卖两三百块。
赛睿不愧是高价低配的 ...

塑料壳子没啥好黑的吧,鼠标基本都是塑料的

网友:
游戏鼠标,还是要用有线的。

网友:
一直在用这个牌子的鼠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壳子没啥好黑的吧,鼠标基本都是塑料的

卖两三百块钱诶,同价位罗技雷蛇都有防滑更好的橡胶侧面,赛睿只有和三十块鼠标一样的塑料,这还不黑心?
罗技雷蛇都在用按键柱耐磨贴片了,你看这个鼠标的塑料按键柱已经磨损了。又是黑心的计划性报废,昧着良心赚钱。

网友:
又看到剪线鼠标上线了,不知道后续还有没有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