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U盘插手机上存储时坏了, 插电脑有声音, 我的电脑不显示U盘

楼主(2023-03-23):
U盘插手机上存储时坏了,
插电脑有声音, U盘上有灯亮

电脑右下角有显示U盘图标, 我的电脑不显示U盘,
计算机右键 - 管理 - 磁盘管理, 显示" 无媒体"
请教一下, 这种状况下, U盘还能维修到吗? 里面资料想拿出来, 谢谢!

chipgenius这图是同样的另外个没坏的U盘的

chipgenius这图是同样的另外个没坏的U盘的

网友:
先弄到其他电脑试试,不行的话用diskgenius或者傲梅分区助手看能不能恢复分区表,要是还不行下载个数据恢复软件比如R-studio扫描扫描看能不能扫描出数据,这个看你运气了要是里面只是轻微的数据损坏估计可以找到大部分文件。
另外你这个感觉应该是闪存颗粒损坏了,自己搞9成是不行的。可以找找B站一些做数据恢复的。
如果里面资料非常重要建议找专门做数据恢复的公司。
还有不要量产不要格式化,量产不一定能修好而且数据肯定就没了

网友:
量产一下估计可以使用,不过数据就没了。

网友:
看来也只有量产了

网友:
需要重新初始化一次,也许行。

网友:
数据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
先格式化试一下,估计只能量产了

网友:
双头U盘   怎么开壳啊 ?

网友:
求教:U盘插手机上存储时坏了, 插电脑有声音,

网友:
无媒体了,只能量产看看,数据是肯定没了~

网友:
量产有风险  楼主需谨慎

网友:
找到对应主控的量产工具,量产一下即可。
不过数据肯定没有了。

网友:
东西还很新,建议返修,自己乱搞一定翻车

网友:
非正常拔插造成的。重新量产才能解决了。

网友:
重新量产下可以用,数据没了。或者找专业的,pc3000,数据应该能恢复

网友:
U盘的固件损坏,可尝试使用固态硬盘的30-30-30方法,但恢复的可能性较为有限
如果有重要数据,立即停止使用,交给专业的数据恢复公司处理
如果只想修复问题,需找到主控IS918对应的量产工具,重新量产后可使用

网友:
闪存芯片虚焊,或断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