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问问大神esp32驱动全彩2811led能带多少个像素?

楼主(2023-03-24):
问问大神esp32驱动全彩2811led能带多少个像素?

买了一米72个灯珠的, 单条5米, 想要做个人14米的,14*72=1008灯珠,  不知道带不带的动

网友:
可以扩展的吧

网友:
取决于你怎么驱动,如果要每个点独立控制,肯定不够。

网友:
这是要自制LED显示屏吗?

网友:
早些年用过,几米的肯定没问题。既然已经买了,试试不就知道了,虽然爱问不是坏事,也比不过自己动手。

网友:
应该可以的吧 wled固件好像写的可以驱动2048和ws2812

网友:
自己看手册啊,上面写的很明白。
第一、驱动时序限制了同一个IO级联LED的个数;
第二、电源带负载能力也限制了LED数量。

网友(2023-08-21):
16*16的板子6张试过

网友:
自己写驱动,不用一长串的,可以做成多个短串,时钟把握好,输出引脚同时输出

网友:
看你怎么带了,直接带带不了用外设或者多MCU一起控制可以

网友:
能用ESP32也不算萌新了,不妨去百度一下 https://wenku.baidu.com/view/b18fbd6bddccda38376baf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