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问现在二手117C多少钱入手合理?坑吗?

楼主(2023-03-24):
如题
手里一个优利德210D的表
反应慢,读数又不稳定,还在测线路通联的时候不时误报
所以想入一个靠谱的表、不再折腾的表
看看117C说是FLUKE里面不错的表
淘宝1500  闲鱼800左右

或者,优利德是不考虑了,胜利里面有没有靠谱的呢?
请各位表哥不吝赐教

网友:
新的700--800 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有3台FLUKE117C,万用表就是个工具,精度、功能够用就行,没必要,除非发烧。我现在用FLUK并不多,办公室用的最多的是国产老万用表,7106芯片的那种。

网友:
个人非专业使用的话,建议淘个二手的 。

优利德不靠谱的话,那胜利更不靠谱。

网友:
看个人喜好吧,我的117C基本上都是用来抚摸的,干粗活都是优利德

网友:
电工用表,频响差,电子类使用的不建
议购买。

网友:
要来收藏,无法保证成色的,
要来抚摸,二手的(应该是脏的吧)
要来用,在5V的基准时无法显示5.000000000V。

楼主:
综上回复各位大神
使用场景是  非专业 低强度  业余时间简单测试电路。

所以功能最好全面一点  不需要高精度  但是速度要快  读数要稳定且长时间使用可靠

网友:
租一台用个一个月,好用买一台,不好用也死心了

网友A:
800元买台二手,我是做不到。你那要求也不高,通断误报是反应慢漏报还是没通都提示通?这种情况真没见过,不管多便宜的表。

对了,这表好像量程也奇怪啊,1nF分辨率的电容档,0.01A的最低电流量程,就是个电工表。如果是电子爱好或者维修都会有量程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综上回复各位大神
使用场景是  非专业 低强度  业余时间简单测试电路。

你心里都种草了117c,估计其他的也不想考虑了,二手的福禄克在海鲜市场真是鱼龙混杂,坑太多了,要小心,如果是按照你的要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优利德的ut136b+,再搭配一个ad584基准,用到天荒地老,总成本加起来也不过120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元买台二手,我是做不到。你那要求也不高,通断误报是反应慢漏报还是没通都提示通?这种情况真没见过, ...

没通  表笔就是什么都没有接触  居然多次喇叭叫起来

网友:
我感觉117C还是不错的,响应快,真有效值测交流量程比较准,我们办公室现在都是用的117C

网友B:
闲鱼买台新的多少钱,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就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闲鱼买台新的多少钱,如果价格差不多的话,就买新的吧。

我看新的117C标价1100
倒不是嫌贵
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看新的117C标价1100
倒不是嫌贵
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坑

我记得闲鱼里面有几家卖的还是比较好的,你多对比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看新的117C标价1100
倒不是嫌贵
就不知道里面有没有坑

小黄鱼上有个ID叫福禄克表哥的,二手好象还提供终身免费保修,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黄鱼上有个ID叫福禄克表哥的,二手好象还提供终身免费保修,你可以参考一下看看。 ...

谢谢分享  我去看看

网友:
说实在的,我几乎不测强电,对FLUKE万用表没什么感觉。
以前在公司用胜利VC890C,后面为了接电脑抓数据,测试变化电流,又申请购买了安捷伦34401A。自己玩是喜欢用4位半以上的表。
同事喜欢用FLUKE万用表,给他选了个硬芯中比较便宜的117,我几乎不用这台万用表。

网友:
一般用的话优利德完全可以满足,花800二手的我看不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