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X折腾』荣耀9手机一张A4纸修复摁键

楼主(2023-03-24):
『X折腾』荣耀9手机一张A4纸修复摁键

那部胞兄机,情侣机等,反正是同一型号

问题是开关键不灵了

这种后盖。。没法无损拆解

边缘肯定有一层要撕破掉

仔细看,开关键塑件好像粉掉了,就差那薄薄一层,按键失灵,剪一小片A4纸片,摁键功能恢复

后盖被损坏的镀层

用后盖胶恢复

这种镀层没法弄,要么就弄成透明后盖

摁键恢复

塞德里克福建省辽阔的静态日透露着

网友:
别的不说,就单论按键质感,还得是苹果。手里小米手机好几部,按键手感太拉跨了。松垮垮的。反馈力度也太小。

网友A:
这个颜色镀层是在后盖内部啊,那直接全部清理了,跟小米那个透明款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镀层是在后盖内部啊,那直接全部清理了,跟小米那个透明款一样 ...

那用胶水粘就很难看了,得用专门的后盖粘

网友:
真后悔  首发买这个  荣耀8和9

网友:
原来是用A4纸这么个修复法,看标题以为很简单,仔细一看原来是很多人不敢动手的活。

网友:
既然镀层都破了,干脆全部弄掉,改成“探索版”

网友:
维修后,能不能耐用呢?

网友:
有卖这个后盖变光贴纸的.

话说加个A4纸片有可能治不了根.

网友:
A4纸不耐用,用金属片是不是更好?

网友:
最后那句是什么鬼?

网友:
A4纸片怕是用不长久。

网友:
台上一分钟,台下

楼主:
不知道怎么收尾,瞎摁的

网友:
镀层干脆全部搞掉,说不定还好看些

网友B:
最后一句是不是接头暗号

网友:
贴几层透明胶也比纸强啊,纸吸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一句是不是接头暗号

可能是类似于威虎山的暗号吧。

网友:
强烈建议做成透明探索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