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路板维修,想买一个热成像仪,大家有推荐吗?不要太贵

楼主(2023-03-24):
电路板维修,想买一个热成像仪,大家有推荐吗?不要太贵!

网友A:
短路故障可以用热成像仪,那开路故障能检查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故障可以用热成像仪,那开路故障能检查出来吗?

我想可以,但有前提是你有这个元件在某室温的热成像原始数据,进行对比。

网友:
武汉刘哥在开车qq3996632,有兴趣自行加qq聊一下。

网友B:
手机摄像头干掉红外遮光片,最便宜的

网友:
可以搞维修的,至少要好几大千,关键要灵敏度高。

网友C:
松香大发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松香大发了解一下

具体咋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咋操作?

好像就是把松香覆盖到容易出问题的电子件上,然后通电检查,哪里冒烟就是那里

网友:
好像以前坛内有教程,也是买了自己改的。

网友:
松香烟最实际,以前修手机小元件坏了用松香烟很容易查出来

网友:
优利德的好像比较便宜,低档点的一千多可以买到,而且优利德售后的口碑很好,不妨考虑一下。

网友:
首先我想问楼主一句:多少钱叫太贵?

坛子里有弟兄觉得上万的很贵,也有弟兄觉得几十块就太贵了。

想起来我们摄影群里一件事,某天来了一位新人,看了看大家用的器材,说这么贵的吗?大家回答还有更贵的,比如XXX和XXX
过了一个星期,这位新人就把那些XXX摆了一桌子拍了个照片…………………………
然后有人问:这一桌子器材能不能换你一条桌子腿?这位答换半条还差不多

网友:
优利德的应该不错吧。

网友:
网上修手机的看着用的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机摄像头干掉红外遮光片,最便宜的

哥 你在搞笑吗

网友:
海康h11试试,可以配一个外置透镜

网友:
大华  好用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松香大发了解一下

这个只能发现短路故障,一般耗电大的故障发现不了。热成像仪理论上温度1度变化都能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