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铃问题 家里的电子门铃离卧室较远声音听不清....

楼主(2023-03-24):
家里的电子门铃离卧室较远,声音听不清,试把门铃向卧室方向移近一米,结果发现门铃不响。又将喇叭取出,单独移近一米,还是不响。
怀疑线路电阻大,将接线一律换成粗线,仍然不响。后又单独将电池移出,加线延长,结果只发出一丝吱吱声。觉得应是线路损耗,改用稳压电源3v,
还是一样,升高电压到4v,仍然不响。请老师给解释一下其中道理好吗?谢谢。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沒有,除了你谁知道你用的什么门铃,怎么帮你解释?

网友:
电路不懂,不过有那种无线门铃,想放哪放哪,不过我想问的是你家经常有陌生人上门么,用得着门铃搞那么响???

网友:
你这比较魔幻了

网友B:
线路电阻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网友C:
你的门铃是有线还是无线的?看描述是有线的。那可以量一下按下时,有没有驱动电压到喇叭。

网友:
加点动无线遥控继电器。有线距离不变,延长部分用无线。    没图不知道你描述的是个什么东东。

所以就是找个中继传导一下按键动作。

网友D:
是不是搞坏了,恢复也不响了吧

网友:
按装无线门铃,

网友E:
装无线门铃吧,现在不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个图片都沒有,除了你谁知道你用的什么门铃,怎么帮你解释?

最原始,最简单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线路电阻不至于有这么大的影响,应该是其他的问题。

其他没问题,把延长线去掉,正常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门铃是有线还是无线的?看描述是有线的。那可以量一下按下时,有没有驱动电压到喇叭。 ...

加上延长线就不响,去掉一切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搞坏了,恢复也不响了吧

去掉延长线,一切恢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无线门铃吧,现在不贵了

谢谢,我是想了解其中道理,利用芯片,做点别的。

楼主:
不魔幻,这种现象,我以前也遇到过,建议师傅也试验一下。

网友:
连图多没有,?

网友:
请继续拆解 。看看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