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类] 麻烦看看下面的U盘咋样,速度有点慢,是不是假的?

楼主(2023-03-24):
 设备描述: [F:]USB 大容量存储设备(USB DISK 3.0)
 设备类型: 大容量存储设备

 协议版本: USB 3.20
 当前速度: 高速(HighSpeed)
 电力消耗: 504mA

USB设备ID: VID = 325D PID = 6410
设备序列号: 3DCAC619A58FF9BD

 设备名称: USB DISK 3.0
设备修订版: 0110

 产品型号: USB DISK 3.0
产品修订版: PMAP

 主控厂商: HOSIN(宏芯宇)
 主控型号: HG2251-19 - F/W 00.00.00 [2022-08-10]
闪存识别码: 983C98B376E3 - KIOXIA(铠侠) TC58TFG8T22TA0D [TLC-16K]

 在线资料: http://dl.mydigit.net/special/up/phison.html

可能的闪存型号
------------------
[1CE]TC58TFG8T22TA0D

闪存识别码映射表
------------------
[通道 0]        [通道 1]

网友:
头像好看,容量很大还是双通道

网友:
TLC  加   某主控    楼下点评

网友:
现在的U盘一般都差不多这样

网友:
说的啥没看到啊,头像不错!

网友:
这种应该不能算假的。

网友:
TLC颗粒的U盘不看好,速度慢点能用就不错了

网友A:
凯侠芯片,但主控没听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凯侠芯片,但主控没听说过

我还准备找个软件重新开一下 看来不好找了。

网友:
是真U盘来的,不是假U盘!

网友:
如果可能,拍张U盘拆开后照片
主控群联PS2251-19U3,还行
假货还是正品不清楚,U盘厂家提供一下
看信息应该不是啥大厂的盘

网友B:
看主控就是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主控就是垃圾

群联虽然速度不快但稳定性还是可以的,目前群联U盘坏的很少(除了13~15年之间金士顿有一大批UP23N+各种不定方案黑片的盘坏的特多)

网友:
没说什么品牌,就不存在“假货”的概念。
至于这组合,基本上就是山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