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初级菜鸟的疑惑,旧笔记本内存上的颗粒,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个U盘?

楼主(2023-03-24):
请教一下大家,各位大佬,我如果用旧笔记本内存上的颗粒,是不是可以自己做个U盘?

网友:
不能,ssd的闪存才行

网友A:
先搞清楚内存和闪存的概念,内存断电即归零,闪存是“硬盘”。

网友B:
这得装个电池,还不能让电池没电
还需要一个驱动器
-
恩,确认了,这事我干不了

网友:
都是  手机惹的祸

把电脑上的  概念  给带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装个电池,还不能让电池没电
还需要一个驱动器
-

呵呵,我也是瞎想,菜鸟都不算,你们都是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搞清楚内存和闪存的概念,内存断电即归零,闪存是“硬盘”。

这样,感谢大佬指点,理解了点

网友:
如果你的笔记本能拆个EMMC倒是可以做个U盘

网友:
理论上可以!就是得加个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