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米兔2S电话手表

楼主(2023-03-24):
娃的米兔2S电话手表突然充不进电了,插上充电线亮一下开机,提示电量低,又关机,排除了充电线的问题怀疑是电池挂了,拆!

仔细观察这货,外壳严丝合缝,没有啥缝隙,上网搜索了一圈也没有啥拆机视频,参考了几个其他手表的拆机视频,决定先用电吹风加热表盘,撬下装饰盖
底壳一点缝隙都没有

加热撬了装饰圈

继续加热用小刀片撬起液晶屏,终于见到电池了

不知道这个密封防水的是啥胶?像橡胶材质,很有弹性,能拉的很长,反正不是泡沫胶那种
一阵拆,悲剧了,一不小心取出电池时话筒的排线被扯断了。这个话筒是嵌在话筒槽里,排线也折了90度弯,要先从电池架上撬下接触端子。如果没注意一用力很容易扯断排线!

这货的电池,上网找了下,好贵,要30左右。

现在悲催了,要先修话筒的排线,这可是精细活,不知能不能搞定。如果能焊上,再决定是否换电池吧。

最后请教大佬,表盖装回密封是不是用这种胶?

感谢观赏!

网友A:
可以用汽车大灯那种胶,应该叫蛇胶

网友:
这种小体积高密度的电池是不好配

网友B:
小手表不错啊,直接一次性买配件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汽车大灯那种胶,应该叫蛇胶

对对对,就是那种胶的感觉。我一直觉的曾经在哪里见过,就是想不起来,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手表不错啊,直接一次性买配件吧

小米质量不好,我买的是没拆封使用过的米兔2S,使用还不到一个月就出这种问题,上网一搜好多同样充不进电的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米质量不好,我买的是没拆封使用过的米兔2S,使用还不到一个月就出这种问题,上网一搜好多同样充不进电 ...

谢谢提醒,又少了一个坑。

网友:
又一个大力出奇迹的。

网友:
这质量不行啊。

网友:
电话手表电池都是易耗品,体积小,容量小,要经常充电,电池挂的快。

网友:
看这个里面的电池挺大,待机时间应该挺长

网友:
粘手机屏的胶也一样吧?

网友:
物有所值吧

网友:
这种手表可以刷个正常的固件嘛

网友:
这种手表可以刷个正常的固件嘛,我也有一个闲置着

网友:
一个月的话应该不会是电池问题吧,估计是别的问题

再说如果一个月的话不应该拆,应该走售后服务

网友:
装回去要用双面胶。不能胶水

网友:
感谢拆解,下次如果遇到同款,就有经验了。

网友:
话筒也买配件吧,省事儿

网友:
这排线没有放大镜怎么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