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添加易视魔云S80硬盘

楼主(2023-03-24):
公司一台易视魔云S80硬盘准备满了,想添加一块增大容量

看网上教程,要先刷成一样的版本,才可以认盘,我下载的是2.7.4版本
先看看原来的版本

内核是1.1的,网上说升级要先升内核,没有下载到专升内核的

原机版本2.5

关机后,插上考好固件的U盘就自动开始了

升级后的 版本

原来系统不能升级和不能下载歌曲的问题都迎刃而解

原来盘的容量

楼主:
拆机后傻眼,只有两个硬盘口,被机盒前面4盏硬盘灯给骗了,还以为可以挂4个盘

网友:
k歌系统???/什么公司啊

网友:
KTV内容服务器。。。

网友A:
谢谢分享,在想是不是要玩电视盒子了,就是现在很少看电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在想是不是要玩电视盒子了,就是现在很少看电视了

玩电视盒子与看不看电视没关系

网友:
扩容的话应该是换闪存才能实现吧

网友:
看来这牌子的点唱机挺多的,公司也有两台,感觉没什么用

网友:
用电脑diy一个

网友:
换大硬盘能解决空间问题。

网友:
只有系统没有歌曲库也没什么用吧,感觉用处不大。

网友:
KTV机子第一次看到。

网友:
加硬盘任性K歌

网友:
通常3T硬盘足够玩啦

营业场所例外

网友:
正好家里也有一个视易得点歌机,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