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再看看 雷士照明 MLE70HR-E金卤灯电子镇流器

楼主(2023-03-24):
雷士照明   MLE70HR-E金卤灯电子镇流器  做工 也不错

网友:
成本太高,所以慢慢就被LED灯淘汰了。

网友:
这种变压器有的电路很简单只有十来个元件,有的却这么复杂十几倍,搞那么复杂到底是为了啥呀?

网友:
感觉还是老式线圈加启辉器的比较耐用

网友:
背面贴片电阻热移位了,还是出厂就这样

网友A:
用料不错,看看能不能改成开关电源。

网友:
这用料真猛啊

网友:
做工用料看着不 错

网友B:
大品牌的镇流器用料和做工真不错,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这镇流器是乎太奢华了点,有必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料不错,看看能不能改成开关电源。

谢谢老大。。。正有企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品牌的镇流器用料和做工真不错,真是一分钱一分货。

四年前单位采购过一批同型号的,当时采购价160大洋一个。

网友:
用料这么足?

网友:
做工真的可以哟

楼主:
是的。几年前确实要不少钱。。

网友:
好玩的,送给我吗

楼主:
早安。。。可以 送你一个。。OSRAM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早安。。。可以 送你一个。。OSRAM

请问一下这玩意多少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玩意多少瓦?

这个上面型号  PTC-35/220-240.
没有看到w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