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改一个可调电源LED显示

楼主(2023-03-24):
这个修改,真的没什么技术含量,大家见笑了!!

初衷是有一次使用可调电源,可能忘记调电压了,一开电源电压过高把要修的东西芯片也烧坏了,然后就有着想把电压改一下多个LED显示,多一个提醒多一分保障。
手头上刚好有一个可显示电压的LED屏。原来是想买来放电瓶车上的,后来也没改成。此LED电压显示屏宽电压输入,小到5伏到大72伏都可以正常显示。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就直接并在可调电源输出那里了。显示个亮度,红红的显示提醒一下!
改造前:

改造后:

见笑了!!

网友:
实用就行,谢谢分享。

网友:
上面放的是啥东西

网友A:
看见这个,我想起一朋友
早上起不来,床头5~6个闹钟,还是起不来
呵呵

何其相似

有一个表就行了,多装一个,你只会纠结那个更准!

网友B:
不错不错,多个显示,多个提醒

虽然犯迷糊的时候啥都挡不住

网友:
人老了,就应该服。

网友C:
不错不错,非常醒目

网友D:
哪个不准啊?如果是6.5,指针应该在小格的中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哪个不准啊?如果是6.5,指针应该在小格的中间啊

大概大概就行,咱用不上那么精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不错,非常醒目

谢谢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不错,多个显示,多个提醒

虽然犯迷糊的时候啥都挡不住

支持,迷糊的时候真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见这个,我想起一朋友
早上起不来,床头5~6个闹钟,还是起不来
呵呵

不纠结,不做这么精密的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不准啊?如果是6.5,指针应该在小格的中间啊

6.54,中间小格的中间还要偏左5分之2

网友:
实用就好,如果再能把精度调高点,就更好

网友:
聊胜于无吧,安慰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哪个不准啊?如果是6.5,指针应该在小格的中间啊

有可能两个都不准

网友:
楼主图上面是个啥散热器?全铜的吗?

网友:
感觉要做个启动限流更保险

网友E:
表头只有两线吗?低压无法显示,改成三线的,在降压前级供电,最好换个带电流的表头,电流也数显,坛里卖的那个就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表头只有两线吗?低压无法显示,改成三线的,在降压前级供电,最好换个带电流的表头,电流也数显,坛里卖的 ...

不了不了,闲置的东西用上去看看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