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拆解奥林巴斯 EC-20增距镜,顺便分享一下快速赚家元的办法

楼主(2023-03-24):
这货来的时候镜组是坏了的,很早就拆过了,镜组也早就拿出来了,这次为了拍照装进去做了一回样子

照片其实是拆的时候忘了拍,装回去才拍的,弟兄们就假装我是拆的时候拍的吧

惯例先上外观,这几张图是装完之后才想起来拍的,所以镜组不在上边。

摆好了开拆

先拆挡圈

卡口触点拆下来就可以拆后卡口,这里还有几片垫片,调整这个增距镜的厚度使用。

现在就可以拆镜组了,里边3颗螺丝拆完就可以拿出镜组。

然后可以拆壳子了,第一步就是拆镜头释放按钮

拆下来的小零件,看到两个防水圈没有?这货是防水设计的

回到后口那边拧掉螺丝就可以拆掉壳子了

镜头锁定销子的机构,还有一个大的防水圈

回到前卡口,继续拧下螺丝拆

拿掉铜卡口

卡口弹簧

继续拿掉

这里还有个大号挡板,拿掉。
镜头锁止销这里有2个弹簧,底下还有一个感应开关

这里还有两个黑螺丝,拆掉

翻起前触点板子,原来是弹簧片压住的触点,顺便镀金当导线使用。

现在再看后口的排线,壳子拆了比较好看出来

中间居然还是焊起来的
因为这种增距镜有2种,另一种是1.4倍的,它们的电路板通用,固件不同而已,这个2倍的增距镜要厚一些,所以采取接长的办法

~~~~~~~~~~~~~~~~~~~~~~~~~~~~~~~~~~~~~~~~~~~~~~~~~~~~~~~~~~~~~~~~~~~~~~~~~~

关于快速赚家元,每天300个文件,每个3家元,一天就可以赚900家元的哦

网友:
真的假的啊

实践证明是假的

网友:
貌似电子调整的镜头

网友:
确实好办法 关键是手懒 爱看热闹。。。。

网友A:
这个赚家园的方法会不会被版主打死?

网友:
水帖子也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赚家园的方法会不会被版主打死?

你看,简简单单三四张图的事情被我水了28张图

网友:
学习了,没想到居然还有这种方法

网友:
能拆镜头的师傅一定要膜拜一下

网友:
这方法会不会是哪天喝醉酒弄出来的?

网友:
局部放大作用以及镜头机身信号连接传递

网友:
拆镜头这事,我熟

就是不保证装回去能正常用罢了

快速挣家圆方法真不?

网友:
真的假的,那多上点图就行了?

网友:
精密元件不少啊。

网友:
加在镜头后面很复杂,需要有控制电路。以前在网上见过手机增距镜和广角镜套装,加在镜头前面结构简单。

网友:
拆的很细 致,能拆镜头的都是高手

网友:
很精密,估计我拆了就装不回去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简简单单三四张图的事情被我水了28张图

学习一下怎么快速赚家元的办法

网友:
谢谢你透漏秘密

网友:
请问上传一张图片可以赚多少家元?了解明白好以后发帖心里有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