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太空灯电源板烧了一个芯片

楼主(2023-03-24):
同事家孩子的太空灯,烧了一个五角芯片,大家帮看一下是啥芯片?

补充内容 (2023-3-29 07:48):
已经知道咋回事了,谢谢各位大佬。

网友:
按产品铭牌搜索厂家官网,看看有没有可用信息,然后咨询技术部门

网友:
太空灯,什么玩意儿?我到马宝家去搜一下,

网友:
可能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这东西使用什么供电呢?

网友:
感觉像个DC-DC?
恒流驱动的可能性小

网友:
很明显是一个电源芯片,先跑一下电路,然后根据电路找找

网友:
没有另一面图片吗?貌似5V转3.3V芯片。

网友:
稳压管,看看输入电压来判断

网友:
好像是稳压管,看输入电压来确认。  应该是DC5.0 TO DC3.3这样的

网友:
有个电感,估计是DC-DC芯片

网友:
大概是DC-DC芯片,因为旁边就是电感

网友:
是DC-DC芯片拉

网友:
可能是一个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太空灯是干嘛的

网友:
不会是MT3608吧?跑一下线路。

网友:
非隔离恒流控制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