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个不知道是啥的遥控器

楼主(2023-03-24):
捡的,垃圾,先洗洗,拆开,洁厕剂冲几遍,84冲几遍,电池用19伏电源怼上去,感觉温热了松开,安上,按键有闪闪的红灯。是摩托车还是电动车上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电动摩托车上用的

网友:
马宝山稍微一搜肯定就出来了,

网友B:
像卷帘门用的

网友:
315或433M的遥控器,基本没啥用,哪里来哪里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像卷帘门用的

卷帘门吗?好像是在某银行门前捡的诶,嘿嘿

网友:
那个电池是27A的哦,发财了

网友:
你这洗这么干净准备干啥

网友:
感觉是电动卷闸的遥控,用23A电池

网友:
车库卷帘门遥控

网友:
遥控器板子洗的还挺干 净

网友:
引用 楼主:
卷帘门吗?好像是在某银行门前捡的诶,嘿嘿

银行的没有低频的,这个没有声表晶体,频率不会很高的。

网友:
门闸遥控器

网友C:
以后带上边逛街边按,看看哪里有反应,也许是一个女的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后带上边逛街边按,看看哪里有反应,也许是一个女的叫。

说说为什么,难道卷门挤着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为什么,难道卷门挤着人了?

这个这个,请老司机回答

网友:
是不是开门关门的

网友:
修好你想开门去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应该是电动摩托车上用的

车一般不用这种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