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 拆个尤利特YD-7026气泵

楼主(2023-03-24):
这个气泵实际年份应该是2016年左右买保险送的,实际上用的次数很少极端少,因为后面买了一套打气更快放日常使用的多的车上,所以这个一直放另一台车没怎么用,就是放着放着就坏了,这次原本是想拆开修的,拆到最后发现不能修,所以是反向组装的时候拍的照片。这个泵当年也要150左右rmb,做工算可以了,用来应急补气可以,但是一个胎从2.0打到2.5需要接近3分钟,打这个气压气泵已经出现很热的问题,所以只能补气一直放着应急。最后是今年拿出来补气发现2.0气压就再也上不去,估计密封圈问题,想着更换一下,就开拆。

先来验明正身正面和后面

跟着就是坏的地方,最核心部分,活塞事胶的,气缸是金属的,直径不到2cm,行程又短,所以打气很慢,活塞体和密封圈是通过一块胶的压片压住,压片变形了(工作完高温,有油剂润滑也会让塑胶老化等问题),密封圈直接也磨损了。后面就按照组装的步骤直接发图

整体拆下来,这个气泵做工用料算很好的,齿轮,支架,连杆,气缸全部都是金属材料,单向阀使用硅胶密封好弹簧做,电机带风叶散热。而且外联的线很软很粗!当时没坏的时候可以打到2.5以上气压,满足汽车补气,但是绝对不能给没气的轮胎打起来。我现在使用的是双30缸的气泵也是尤利特的,打气很快,但是对没气的轮胎打气还是有一定的不足。上一年年末拿到过奥迪q5配的那个气泵,绝对惊艳,直接对完全没气压的轮胎打气,不到3分钟可以打到2.0以上!十分惊艳而且可以连续工作15分钟,就是可以给全部轮胎调整完气压都不是很热。最重要体积小。

网友A:
这用料比我那个米其林的要好,米其林的气缸的连杆是尼龙的。

网友:
我2015年买的尤利特单缸气泵,60多元,现在还能用,可以把4个轮胎补气从2.0到2.8,每个轮胎用时不超2分钟。

网友B:
那个气泵跟打气筒一样原理不
电动打气筒

网友:
我是买了一个小米的

网友C:
看着电机不错,其它的可以扔了

网友:
这气泵做工和用料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用料比我那个米其林的要好,米其林的气缸的连杆是尼龙的。

我另一个大一点的尤利特单缸的就是断了塑胶的连杆,这个我拆开也是惊奇的发现连杆是金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气泵跟打气筒一样原理不
电动打气筒

一样原理,吸气,压缩空气到气压大于平衡,推开单向阀进入轮胎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电机不错,其它的可以扔了

电机看不清参数,不过个头比我山货手电钻的大

网友D:
我觉得这样压力表不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这样压力表不准

所有直连气泵的压力表都是不准,这种小型气泵没有气缸缓冲储压,我现在车上的30直径双缸泵那个气压自动关停直接坑,我要打2.5胎压,如果把数值调到2.5直接2.2左右就关机,所以现在把气压表调到3.0才能正常使用,而且我打气后立刻看的气压是气管内的气压,并不是车胎内的,我都是放开气咀后再测一次才是车胎的胎压
但是洗车店的那个有大气缸缓冲的打气泵的那个表就是准的,因为他后台的气压恒定绝对比车胎内大,容量也大,所以就算测包括气管的气压也是比较准

网友:
一般用不上,嗯  大概率用不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有直连气泵的压力表都是不准,这种小型气泵没有气缸缓冲储压,我现在车上的30直径双缸泵那个气压自动关 ...

对头,只有带储气罐才会滤除气压波动,显示真实压力。

网友:
质量真不错,全金属

网友E:
我有一个尤利特双缸30的气泵,也没怎么用啊,必须接电瓶才行,点烟器带不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有一个尤利特双缸30的气泵,也没怎么用啊,必须接电瓶才行,点烟器带不动 ...

启动也带不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启动也带不动吗

车是必须启动的啊  插点烟器直接烧保险,买的时候送了电瓶卡子,就是让夹电瓶才能用的

网友:
这做工很好了,气泵也就是应急补个气。图个安心,车里常备带补胎液的米其林充气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