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DIY U盘或固态SSD时大家用哪种焊锡浆...

楼主(2023-03-24):
   平常本人都是用的维修佬183度的有铅中温锡,前两天改用了158度的无铅镀银的低温锡,焊接时容易了很多,最后试了一下217度的高温无铅镀银锡,这靠,这家伙变态呀,风枪350度有时都吹不动,吹上去后拿下来最起码400度以上,折腾还是低温的好点,各位都用什么温度的锡浆。

网友:
一直用183度有铅中温

网友:
以前用183的中温,现在用260的高温

网友:
还是中温的好用

网友:
一般拿到板子或颗粒,先洗掉高温锡,换中温锡。低温锡小心用,前些天爆出联想笔记本用低温锡脱焊的。

网友:
中温锡,低温锡容易热虚

网友:
低温锡   真的好吗

网友:
焊接越低越好,牢固度越高越高,印象中无铅的温度都比较高吧,不是官方维修没必要用无铅的

网友:
我用的也是这个温度的,再高的话不敢用了,怕吹的时间久了,给芯片吹炸了

网友:
维修佬中温183,感觉不错一直没换

网友:
我也一直用维修佬的183°的中温有铅焊锡膏。

网友:
183中温有铅没毛病,拆的时候U盘板320度,固态板350度就能轻松干下来

网友:
感觉还是63锡37铅的焊锡是最适合焊接的

网友:
183中温锡,没必要无铅锡

网友:
看来还是中温好,学到了

网友:
最开始用维修佬183°有铅,后来觉得有铅不安全,改用维修佬217°无铅,风枪新款快克2008,常用360/40温速,焊接都很牢靠的

网友:
主控用217的牢固点,闪存和小件都用158的,比183的好上,138的不喜欢用,一不小心就吹掉

网友:
同维修佬183

网友:
我们用的阿尔法无铅锡桨 210度的熔点 欧盟不让用有铅锡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