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也发一个Win7全版本一键激活工具,支持GPT/MBR双格式

楼主(2023-03-24):
我自己的NAS目前全是WIN7系统,之前测试过很多激活器就这个比较好用还傻瓜化,目前暂时没有无法使用的主机环境,亲测50+主机激活正常,支持MBR/GPT双格式分区

其实DaZ的Windows Loader也挺好用还可以定制激活信息,但是这玩意只能支持MBR,大概解剖了一下是个GRUB+SLIC的引导器,在GPT上直接歇菜,其他激活器多少都有点兼容性问题,所以趁WIN7彻底过期这会扔一个

网友:
https://github.com/CNT9E/Chew-WGA-V0.9/releases

+360报错

网友:
Chew-WGA 无论MBR还是GPT环境均可激活。不错,但这款软件采用的是破解系统激活机制,与微软定制的方式不同,属于真实的“破解”,不是“激活”,由于破坏了系统相关机制,容易引发不稳定性,会导致部分软件无法使用,所以不建议使用。hew WGA v0.9最好不要用,它修改win7文件,会有意想不到的错误,而且启动时间会慢1-2秒。
以前找工具搜到的,建议用HEU_KMS_Activator

网友:
我都是直接改成MBR再装Win7

网友A:
这玩意好像跟Microsoft Toolkit还是啥一样都是通过删除激活组件来达到"激活"目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好像跟Microsoft Toolkit还是啥一样都是通过删除激活组件来达到"激活"目的的... ...

简单粗暴啊

网友:
发在论坛有人下才见鬼!

网友:
这东西没用啊!

楼主:
某些人你爱拿不拿,名字都在那了自己不会找路

网友:
都nas了,ksm不更好?

网友:
我感觉亦是美的工具不错,简单粗暴,一键操作

网友:
GPT格式的Win7我都是用LZ这个同名 软件激活的,几十台电脑用下来没有发现异常……

网友:
不推荐,理由同4楼,heu需要专业版,旗舰版不行

Z270之前的主板可以用windslic,旗舰版也可以,思路同loader,但比mbr的grub+loader稳定太多,loader莫名不能启动的太多了

网友:
win7基本没人用了。能装win7,同样也可以装win10

网友:
这个没用过,一直就是KMS

网友(2023-06-14):
好东西,我也是用的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