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你们 见过最小电动车充电器是多小

楼主(2023-03-24):
我最近在想,手机有淡化家充电器。为什么电动车充电器不搞个淡化家?     话说有没有哪里能够买这套芯片的,自己来装。我弄个84v锂电池的充电器

网友:
主要是上了氮化镓,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这类充电器的价格?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不需要随身带,体积不是主要问题,降成本才是最大好处。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没有便携的需求,市场决定了不会有厂家去生产

网友:
电动车充电器又不在乎体积,说不定有人还觉得又大又重才好呢

网友:
这还得看充电电流,和是不是氮化镓没有关系

网友A:
充电器,小不小,不太关心,我关心的是,那AC\DC线,能不能整长点..................

网友B:
手机的是需要放包里带着,电动车的也要放包里?

网友:
太小了肯定发热,不敢用

网友:
电动摩托车至少售价3w+ 才配用氮化镓充电器。
充电器零售价保守要1500  普通电驴就算了,不配

网友:
电动车确实没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小不小,不太关心,我关心的是,那AC\DC线,能不能整长点.................. ...

这个说的对,厂家为了省成本,铜材线越来越短了

网友C:
其实既然你想买这么芯片,又说买不到,那么你是否可以换个思路,直接从那种充电器上差呢,二手的或者返修、故障的咸鱼上多的是啊

网友:
巴掌那么大?

网友:
便宜耐用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器,小不小,不太关心,我关心的是,那AC\DC线,能不能整长点.................. ...

自己买线加长就行了,让厂家给加长钱就多了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的是需要放包里带着,电动车的也要放包里?

对的,我是电动独轮车!出去玩直接放裤兜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既然你想买这么芯片,又说买不到,那么你是否可以换个思路,直接从那种充电器上差呢,二手的或者返修、 ...

就是没有思路,我看那种淡化家的充电头最大输出才20v左右,  怎么样才能改大电流呢

网友:
没必要吧,一般都是在家充电,做小了只会增加成本

网友:
淡化家?四海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