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千兆光收发器拆解

楼主(2023-03-24):
千兆光收发器拆解

网友A:
这种直接插光模块的吗,还第一次见

网友:
我这里有个差不多的,不过是100M的

网友:
图片清晰,收发器看着还不 错

网友:
看着像单模双纤的收发机

网友:
我这有一个差不多的,叫“光纤收发器”,现在不知道干啥用!

网友:
做工看着还可以,外接直流电源供电。

网友:
没用过,,音频有个光纤

网友:
散热片有点敷衍

网友:
第一次见过这种

网友B:
图片拍得很清晰。收发器坏了吗?千兆的拆了可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直接插光模块的吗,还第一次见

大部分光收发的光模块都是焊在主板上的,这个是LED大屏专用的千兆收发器,比较特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片拍得很清晰。收发器坏了吗?千兆的拆了可惜

是的,坏了才拆开看看,果然和正常的不一样

网友:
头一次见这东西学习一下

网友:
芯片都烤焦了

网友:
拆过单纤的,里面一个电容爆了,导致摄像头图像时有时无的,新的买回来换上后,老的我从一个ADSL猫上拆了一个同耐压但容量更大的换上后,好了,不过公司也不要了,就留下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