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动打气筒,更换气管

楼主(2023-03-24):
拿出篮球准备打气。。。。。。(漏气,打不进。)

拆开夹子,胶管老化了。

巨大的裂缝。

测量外径

壁厚

内径

根据测量数据,应该购买8*5的合适。(大概,又不是雕刻火泥师傅。)

第二天玖到了。(拍了两米)

还不错。

夹子

怼进去

下面比较紧。(有点机车耶。。。。。)

密封圈

旧的好紧哦。。。。。。(破拆。)

怼上去

拧紧。

两米有点长啊。

打气YYDS。。。。。。。。

0.3左右包邮解君愁。就是这么的舒服。舒服的很啊。

网友A:
价格合 适,0.3还要什么自行车...  ...打气筒气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价格合 适,0.3还要什么自行车...  ...打气筒气管

主要是,管子,剪了怼上去,可以用。下次又要剪。现在管子只有0.3米了。。。。。。。

网友:
开水一浇,轻松拨下。

网友:
2米的管子,现在只有0.3米了?楼主的意思是打一次气就要重新剪次管子、再怼进去?那这样有点扛不住。

网友:
0.3是用了多大个红包

网友:
我一个打气筒挺好的,就是气管不耐用,前前后后换了4-5条了,买的气管都要不了一年左右就就会老化开裂漏气。曾想过用木工气泵用的气管,好像不行。

网友:
这管子换的也太长了

网友:
学习了。打气筒就是接口的地方容易坏。可以换这种PU气管。

网友:
感觉1米就够用了

网友:
看来我这个还是耐用的,已经10年了还好着!

网友:
这种管不耐用,用不了2年又得换。要买那种带织布的打气管

网友:
路过看看0.3包邮的管子

网友:
这个可以有,我的也是小短管,回头也试试这种大长管子,不过这种长管子应该挺费气的吧

网友:
那种橙色的好点

网友:
没有卡尺怎么办呢

网友:
这下子可以用得久一些了。

网友:
万能的网络,现在网上真的什么都有,以前很多不能修的东西(买不到的配件),现在都可以修了。

网友:
买个电动的打气泵吧。

网友:
开水一浇,轻松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