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用论坛的库仑计做了一个“小电表”

楼主(2023-03-24):
独立外置库仑计,哪里需要哪里搬

网友:
这个不错,可以灵活应用。

网友:
不错,发热大不大?

网友A:
电源是独立的吗?怎么没看到电源。

网友B:
论坛的库仑计,问了下单向还是双向的,就把我拉黑了

网友:
为什么要画线啊

网友:
做得不错,也准备做一个外置电表0-100v、0-100a的,哪里需要哪里搬的那种

就是需要外置分流器,找不到尺寸合适的外壳啊

网友C:
咸鱼五块钱买了好多。。慢慢玩

网友:
曾经做过好几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独立的吗?怎么没看到电源。

接上电池就有电源了

网友:
这个端子不行啊,大电流的时候容易发热烧掉,用那种,上螺丝的,就可以了

网友:
kanz哈哈  可以哇

网友:
  有开机照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是独立的吗?怎么没看到电源。

背面红黑黄三根线的插头是电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的库仑计,问了下单向还是双向的,就把我拉黑了

我觉得多数是单向电流测量,反向都是零没反应。去年我问下十几元充电风扇,是不是6-9-12绕组三相无刷电机,也是被拉黑。

网友:
不错,派上用场了

网友:
灵活应用呀!

网友:
这表头不错,精度还行,就是供电电压要求有点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咸鱼五块钱买了好多。。慢慢玩

还有链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