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不知名的贴片元件

楼主(2023-03-24):
这是一个不知道做什么用的贴片元件,尺寸是7X7毫米厚2毫米多,还有磁性。

网友:
背面这么清晰正面这么模糊,这是自动打码吗

网友:
可能是与磁有关的传感器芯片

网友:
我看就是个按钮

网友:
怎么看都感觉像是一个贴片开关

网友:
锅仔片掉了

网友:
没拆过这玩意,感觉奥妙应该在那6根平行的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