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里奇万用宝改威克士主控

楼主(2023-03-24):
海鲜市场那些没有主控的里奇万用宝可以用威克士的主控,装上去还挺匹配的,良明的也可以,整好了大概100块左右,很实惠

楼主:
里奇的18V万用宝

网友:
你买成品里奇万用宝也才100出头

网友:
不错。移植、嫁接是DIY爱好者常用的手段,对于无刷电机(特别是无感无刷的)来说,控制板、(调速)开关常常是可以互换替代使用的。楼主这是两个品牌的同种电动工具之间的配件替换改造吧,应该更没有什么问题了。只是图片太少且缺少必要的配图文字说明,不够直观、完整。非常实用的拨轮调速开关没有利用上?

网友A:
像你这种塞得下改造主板的还好要是那种塞不下的还要切这㘦那的就头痛还有就是里奇的开关用的虽说都是德丰的开关但大小和结构都不一样这改起来就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你这种塞得下改造主板的还好要是那种塞不下的还要切这㘦那的就头痛还有就是里奇的开关用的虽说都是德丰的 ...

勉强塞得下,也切了好多塑料件,调速器还是用的原装的,电机霍尔都没接

网友(2025-01-14):
楼主,这种主控哪里有卖,海鲜市场貌似没看到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