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7815与7915的问题

楼主(2023-03-24):
7815 和 7915的接地引脚不是都与芯片的管壳部分相通的吧,好像一个是,一个不是

至于哪个是我也忘了,怎么不都设计成管壳接地呢,这样就可以用一个公共散热片了
多好啊

网友A:
可能设计的时候,就是不想让你共地。

网友B:
垫片啊。

功放管正负电源不照样用一块散热片。

网友C:
垫片,有专用的垫片,根据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垫片啊。

功放管正负电源不照样用一块散热片。

明明可以不用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垫片,有专用的垫片,根据封装

那多麻烦啊,虽然也能找到垫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计的时候,就是不想让你共地。

设计师脑子进水了

网友D:
用垫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省点硅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垫片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省点硅脂。

用毛线硅脂啊,直接拧上就完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用毛线硅脂啊,直接拧上就完了

15连地,塑封的好像79和78的引脚功能还不一样,78是进地出,79是进出地,几十年前玩的时候经常接错把手烫的糊了巴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毛线硅脂啊,直接拧上就完了

忘记了金封的是不是引脚功能也不一样了。

网友:
不同封装,不同型号,这有什么好说的........

用错,接错,只能说自己不够严格............

那三极管也有千百种型号,每个型号管脚还不一样呢

网友F:
给你发个78----79的引脚图。

网友:
设计师想玩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给你发个78----79的引脚图。

哈哈,这个我知道,关键是外壳不都是与地相通的

网友:
内部调整管散热所需。。。

网友:
个人以为,79XX是输出负压,所以地比输入高,即第一脚电压比第二脚高,第三脚为输出。套到78XX,就是输入(1脚)比地(2脚)高,3脚为输出。
保持电压顺序一致,没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E:
15连地,塑封的好像79和78的引脚功能还不一样,78是进地出,79是进出地,几十年前玩的时候经常接错把手烫 ...

7805与78L05引脚正好相反

网友:
接地脚顺序不一样而已,7805是入地出,905是地入出

网友:
楼主的这个问题提示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