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小朋友的遥控飞机电池不够有什么办法修呀

楼主(2023-03-24):
想问问各位大佬,孩子的小姨给孩子买了一个比较大的遥控飞机,但是,就没怎么玩过,因为机子带的锂电池不行,刚开始时,试过几次,充满电,也飞不起来,就能飞个5米高不错了,网上也买过一个电池,换上还是不行,起不来,就放起来好久了,也不知道放哪里了。
刚好发现数码之家是个好地方,请教一下大佬们,有没有好办法?

现在先描述一下问题,有机会找到飞机再上图

网友:
先看一下贴,等看到图再思索

网友:
得用动力电池

网友A:
电池位有余量就把电池容量加大

网友:
小孩的玩具最好不要用锂电,除非每次都有大人陪护

网友:
参考无人机电池配装。

网友:
5米已经不错了,小朋友的玩具别要求太高,不然就是飞机放生,提控回家

楼主:
这么大的飞机,配的是3.7伏的锂电池,我自己又买了一块电池,也不行,飞不起来,大家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
这种老款机确实很难起飞,且难以操控,新机基本上用几次电池就不行了,也就飞不起来了,放了几年的话肯定要换动力电池,不过也没必要,就算是新电池也撑不了几分钟就没电了,我N年前入手的那架已吃灰多年,现在流行配合手机操控的无人机,一键升空旋停,操控超级容易!还能航拍,可玩性强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位有余量就把电池容量加大

电池大了重量就大了,电机力量还是那么大,更飞不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池位有余量就把电池容量加大

我曾试过,电池容量增大,重增大飞不起来!

网友:
老旧款耗电大,电池容量加大重量也加大了,还是难得起飞。

楼主:
看来各位都是大佬行家啊

网友B:
上个图片好说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个图片好说话

有图片啊

网友:
这电池都鼓包了,放电能力应该不行了。再就是这种飞机飞5米高可以了,我飞直机最怕别人问你这个能飞多高,遥控范围内想飞多高就多高,但是有意义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