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Remax氮化镓充电器 65W,型号RP-U50,简单维修

楼主(2023-03-24):
京东买的Remax氮化镓充电器 65W的充电器,一直是插在插座上面用的,突然有一天插角下面开始漏油,估计是密封油吧,反正黄不拉几的,像是黄油,然后那个可以折叠的脚就开始不行了,自己都掉下来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断的。然后按坛子里的兄弟的方法,用布包着,用锤子使劲砸下面折叠角的边上,然后爆力开启了盖子,里面的折叠脚的固定件都碎了,修不了了,最后干脆淘宝买个白色的插头,直接焊里面了,通电正常使用,能力有限,只会这些简简单单的维修,大佬不要喷我啊。对了,底盖开孔用的工具就是坛子里兄弟们安利的科麦斯小电磨,不过买的9.9的套餐的,配套的钻头们足够用了。

网友A:
我买了晚几天,发货给我的就不是首发的带灯的了。

好像是U53还是啥的,放哪里去都不知道了。

网友B:
漏的“油”会不会是电容的电解液?

网友C:
充电线还带功率显示?

网友:
这算是无损拆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晚几天,发货给我的就不是首发的带灯的了。

好像是U53还是啥的,放哪里去都不知道了。 ...

20+买的,然后60+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漏的“油”会不会是电容的电解液?

这,还真有可能啊,不过还是能充电啊,快充也能冲啊,。。。难道是电容炸了吗

网友D:
这样还更好用了,插座不打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线还带功率显示?

拼多多买的带功率显示的USB4  240W 双C数据线 Gopala品牌的,给M2盒子用的,原装的线垃圾得要死,动不动掉盘,传输数据还慢,用了这根60块钱的线,稳如老狗,传输速度都有提升。盒子我才60块钱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还更好用了,插座不打架了

那确实,瞬间治好了强迫症了啊

网友:
nnd这得灌多少胶?怕人看到什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还真有可能啊,不过还是能充电啊,快充也能冲啊,。。。难道是电容炸了吗 ...

这似乎想把板子抽出来检查的可能性都没有吧,满满的大坨胶,要是能弄出来,还是检查一下妥当

网友:
这样一改还方便使用了,不跟其它插座干扰了。

网友:
我买乐一个跟你一模一样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似乎想把板子抽出来检查的可能性都没有吧,满满的大坨胶,要是能弄出来,还是检查一下妥当 ...

电容炸了不会把我的充电设备,手机什么的一波带走吧,有时间了拆开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真的炸了,看充电头网的拆解,应该是可以抽出来的

网友:
插头长期接触不好发热导致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容炸了不会把我的充电设备,手机什么的一波带走吧,有时间了拆开看一下,是不是电容真的炸了,看充电头 ...

一般是初级的某个高压电容容易挂,这个不会影响充电设备,但是如果是次级输出端的电容炸裂,那就危险了,建议是先确认了再使用吧,以防万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初级的某个高压电容容易挂,这个不会影响充电设备,但是如果是次级输出端的电容炸裂,那就危险了, ...

刚又拆开了 盖子,里面的那块抽不出来,散热铜壳被下面一圈突出的塑料挡住了,还挡住 三面,搞不出来,爆力应该可以搞出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刚又拆开了 盖子,里面的那块抽不出来,散热铜壳被下面一圈突出的塑料挡住了,还挡住 三面,搞不出来,爆 ...

折叠角里面是不是有可能会涂润滑的那种黄油似的东西呢,因为折叠角坏了,封闭的漏出来了,有没有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折叠角里面是不是有可能会涂润滑的那种黄油似的东西呢,因为折叠角坏了,封闭的漏出来了,有没有可能 ...

或许也有可能,只要能确认是油脂,那就应该不是电容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