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NW662开卡成功

楼主(2023-03-24):
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开卡成功的U盘,开心

这个颗粒在固态板上1ce识别不正常,询问坛友说可以反着贴,于是尝试了下,结果奇迹出现了,焊到u盘上居然识别出了2ce。于是找固件开卡,没想到一次就成功了。
那么问题来了,是不是这个颗粒坏块太多,所以只开出了61G容量。还是软件问题,容量那边选的是第一项,但是90%容量应该是57G啊
我印象中MLC颗粒速度应该很快啊,但是这个写入怎么才30,这速度正常吗,软件已经打开了ddr,如果我短接sb8,或者电压改为3.3V,能否提高速度
开卡成功的图忘截了,有点遗憾

网友A:
2CE这速度差不多了
可能原来只是虚焊,不是炸CE

网友:
双贴板可以到60+

网友:
双贴板的3281,写有60+,读接近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2CE这速度差不多了
可能原来只是虚焊,不是炸CE

这个就不清楚了,我放到测试架上读取也是1个ce不正常

网友(2024-11-05):
2CE,速度有点慢,双贴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