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纸书] kindle咪咕版刷机TTL乱码

楼主(2023-03-24):
kindle咪咕版刷机参考网上的教程刷安卓,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串口输出的都是乱码,我用的cd340,试过只接rx,tx和rx,tx,gnd两种方法都是一样的,网上说的kindle是1.8v的,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刷成功的来说说

ttl焊点太小了,不小心搞掉了焊盘,在下面又一个,不知道和这个有没有关系

网友A:
看你用的线,登时觉得异常是应该的。

你怎么对待它,它怎么对待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线,登时觉得异常是应该的。

你怎么对待它,它怎么对待你。 ...

非常赞同,这线焊的不异常才有鬼了

网友B:
好好检查焊点,另外你确定是RX,TX找对了?怎么分的那么开啊?一般这两个都是离的很近的。接的话RX,TX,GND这三个就行了,光接RX,TX没用的,如果显示不对就把RX,TX对调下

网友:
看你用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的线,登时觉得异常是应该的。

你怎么对待它,它怎么对待你。 ...

线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好检查焊点,另外你确定是RX,TX找对了?怎么分的那么开啊?一般这两个都是离的很近的。接的话RX,TX,GND这 ...

对调了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赞同,这线焊的不异常才有鬼了

线哪里有问题?

网友:
等楼主刷成功后我也刷。

网友:
成功了告诉我一声谢谢

楼主:
重新焊了下线,有信息输出了,但是好像没有进入uboot模式

网友C:
刷机包和教程有吗,发一个研究一下zt000@qq.com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机包和教程有吗,发一个研究一下多谢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a ... 36323e56ab7ab765c3c
刷机包在下面,期待你能成功

网友D:
咳,没看到教程,我的咪咕都送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咳,没看到教程,我的咪咕都送人了

我也是偶然发现的

网友E:
我的在家吃灰中,懒得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在家吃灰中,懒得折腾了

看书多香啊

楼主:
有人刷成功吗

网友:
看输出,应该是晚了,已经进 linux kernel了。先开软件,重启,不停按键,应该可以中断启动,进入 uboot 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