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特能电动车充电器,高压侧2个奇怪的电路请大神讲解

楼主(2023-03-24):
捡了一个特能的电动车充电器,发现效应管、整流管全部短路,估计控制芯片也坏了,这个充电器不是常见的3842,是一个印丝5a2r的六脚贴片,然后目测有一个贴片电阻烧坏,这个充电器我奇怪的地方有2点,1、5a2芯片5脚供电在变压器线圈一个绕组过来没问题,但是启动时不是从主电容正极通过电阻降压过来而是从交流输入的一端通过电阻降压过来,如图上红色线的电路,这是什么情况?2、主电容正极过来通过2个电阻一个小cbb电容又回到主电容正极,这有什么意义?正常不会有电流吧?但是竟然有一个电阻烧了,如图上黄色线的回路。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

网友A:
有些充电器是用APFC控制芯片当主电源芯片的,反正我就见过这种奇葩,好像是绿源的充电器

网友B:
关于1. 供电脚从交流输入的一端通过电阻降压过来, 相当于是半波整流(地线过桥整的一个二极管)

网友:
不熟悉这种电路,等高手来详细分析。

网友B:
第二问题:相当于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只是你的这个电阻是由6个240K电阻并联,电容上多串了一个电阻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1. 供电脚从交流输入的一端通过电阻降压过来, 相当于是半波整流(地线过桥整的一个二极管) ...

大神果然厉害,我之前都想不到这点,确实是这样,目前测不到电压有可能这个芯片坏了形不成回路,tb买了这个芯片等回来了换下看看。黄色线的回路是可能是怎么回事,感觉这个充电器的电路很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二问题:相当于电路中的电阻和电容,只是你的这个电阻是由6个240K电阻并联,电容上多串了一个电阻而已

...

果然厉害,电路还真是这样,我看了2天都没看明白,您一说明白了,这个电阻跟电容的作用是不是为了保护mos管,防止关断瞬间线圈产生感应高电压击穿mos管?那烧毁这个电阻会不会就是一个0欧当保险用的电阻?

网友C:
楼主你看是不是这样的,更详细的空了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看是不是这样的,更详细的空了再说

没错就是这样,不是电子专业的,见过的电路少,现在明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些充电器是用APFC控制芯片当主电源芯片的,反正我就见过这种奇葩,好像是绿源的充电器 ...

原理能讲解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就是这样,不是电子专业的,见过的电路少,现在明白了

修好了吗

网友(2023-06-27):
我也想学习,楼主修好了吗?

网友(2025-04-22):
这个电路板,比较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