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心小直,经典依旧 - Fenix 菲尼克斯 E35R手电试玩

楼主(2023-03-24):
掌心小直  经典依旧--Fenix 菲尼克斯 E35R试玩
Fenix 菲尼克斯认识好多年了,最初是在手谈长期蹲守知道这个牌子的,还记得当时的手谈盖楼那是一个欢。时光如梭,大浪淘沙,当直播呼叫代替传统文档的今天,手谈也鲜有人常驻了,当年Fenix 菲尼克斯老总结婚盖楼抢到的红色和金色小筒也不知道转到谁那里了。手电圈子新旧更替比较快,新人好多可能还不知道或者不太熟悉Fenix 菲尼克斯这个牌子。

先来个简单介绍。
Fenix是户外移动照明领导品牌,集研发、制造及销售于一体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产品涵盖高中端手电、头灯、自行车灯、露营灯等。目前Fenix照明产品已销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
本文和大家见面的是Fenix 菲尼克斯一款最近更新升级的掌心小直--E35R,它的前身是E35V3.0.

先来看看它的样子。

本篇文章我准备分为九个部分来写。
1.整体概述
2.细节介绍
3.充电介绍
4.尺寸与重量
5.温升测试
6.照度测试
7.防水测试
8.夜射
9.总结

一.整体概述

Fenix E35R手电是一款多档输出便携,迷你LED手电筒,配置1颗Luminus SST70LED,最高3100流明。最远照射距离260米,最高长达69小时的续航时间。整体长度: 120mm,头部直径26.5mm,筒身直径24.8mm。手电重量:146克(含电池)。它采用T6061航空级铝合金外壳,军规三级耐磨耐腐蚀硬质阳极氧化处理。标配1节ARB-L21-5000V2.0可充电锂离子电池,手电自带 Type-C 充电功能,超薄透镜设计,侧按开关,开机电量显示和低压警示功能,按键内置电量指示灯,随时掌握电量情况;拥有5档亮度及爆闪模式,满足日常使用、户外活动及工作检修等多种照明需求。
二.细节介绍
E35R尾部没设开关,有一个类似按键模样的凸起平面,两侧U型槽,凸起平面稍矮于U型槽,不影响倒立,整体细腻圆滑,精致倒角,手感舒适。

E35R尾部每边有两个相互对称的5mm*2mm左右的椭圆形挂绳孔。手绳孔以及边缘都做了圆弧过度和倒角处理。这款手电中筒和尾部一体,在本来是尾盖的地方有竖条滚花,可在扭开中筒时增大摩擦力辅助更换电池。不过像我等懒人,带直充的手电基本也不会拆电池出来。

下图是端面导电的接触面,端面导电一般设计螺纹稍长一些,主要是应付日常的磨损,这就显得扭紧了还会有个小缝或者行程未到头的感觉。端面导电可以保证最小的接触电阻,可以防止导电不良,至于为什么有些桐油追求端面导电,其实主要是因为耐用性的问题,因为螺纹导电的螺纹是铝原材,没有经过处理,所以硬度低,材质软,频繁的拆装电池的时候,会对螺纹造成磨损,时间长了可能出现脱扣的现象。这个问题观察螺纹导电的那些手电就可以发现,时间长了螺纹处用纸擦拭会有黑色痕迹,其实是摩擦掉落的铝粉。端面导电螺纹一般经过硬质氧化处理,耐磨性更好一些,经久耐用。端面导电的另一个好处就是,端面导电的手电如果怕误点亮,把电筒尾盖逆时针旋出半圈,手电就无法点亮了。但是端面导电的手电使用时必须把螺纹扭紧。

E35R虽然是21700手电,整体倒不是很大,有点小巧玲珑的感觉,中筒横向滚花,尾部竖向滚花,错落有致。防烫标识,锁定解锁标识,手电编号和侧按键整体对中,线条流畅,浑然一体。

细节可以看一下手电头部。

侧按设计高出手电表面,哪怕在夜里也非常容易触摸,按键表面有一圈圈同心花纹,使用中有摩擦感。开关机,档位切换,锁定/解锁全部依靠这个按键。按键按压力度适中,没有咔嗒声,属于静音按键。按键中间透明圆心可以查看电量。

手电尾部平坦,可以完美倒立,书房充当台灯倒是不错,别看是一款手电,配合合适的柔光罩,停电时小朋友就可以拿它写作业了。
不锈钢镀钛抱夹,颜色和手电颜色基本一致,抱夹软硬适中,可以卡进5mm的皮带上,再厚就有点勉强了。抱夹可以360度旋转,加工精度不错,没有多余或者是显得拉跨的地方。

利用抱夹可以使手电很方便的卡在皮带上,包包上,裤袋上。出行无负担,行走更方便。

E35R和以前的E35系列相比,尾部增加磁铁功能,可以把手电轻易的吸附在铁质物体表面,解放双手,尤其是工业基地,野外场景,双手可以用来做更多的事情。

E35R灯头使用透镜,透镜出来的光相对比较均匀,照射效果要好很多。尤其户外出行,光线分布均匀柔和,安全感倍增。

频闪就是在一个电器的屏幕里看另一种电器的屏幕,另一种电器的屏幕会有一条亮线从屏幕的底部推移到顶部,又从底部出现。这样无穷下去,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图像在闪烁。眼睛长期暴露在这种环境下会造成头痛和眼疲劳、引发光敏性癫痫病、导致视力下降和注意力分散等问题。E35R电路优化不错,低亮没有频闪。

三.充电介绍
E35R配置了一颗5000mAh尖头可充电锂离子电池,低亮30流明可以运行69个小时,在户外或者恶劣环境下,或者突发应急情况,一点光亮带来的不仅仅是安全,更多是生命的延续。

TYPE-C傻瓜版接口,增加三防保护盖,有效防水,防尘,防泥沙,方便易用的充电口设计,不管你是在任何地方,只要有电源,一切将变得很容易。E35R胶塞设计精度不错,拉开有噗的声音,胶塞表面还有防滑颗粒,内部密封更好,手电本身不贵,好的设计,开模占了一大部分成本。

手电侧面按键有电量指示,红灯时,请及时充电,避免因过放造成电池损失。充电时侧面指示灯显示红色,充满转绿色。充电中手电可以点亮。

E35R还有一个隐藏功能,取出电池充上电也可以点亮手电,但是只能点亮一个档位。

四.尺寸与重量

官方数据:整体长度: 120mm,头部直径26.5mm,筒身直径24.8mm。以下为实测图片,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的差异方面问题,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

五.温升测试
下图是使用高温快速电子测温仪对这款FENIX E35R手电进入3100流明散热性能做简单测试。测试时的室内环境温度为21.0摄氏度,无风,静态,测试时间5分钟.由于测试受室温和测试环境位置以及测试者水平的影响,数据可能存在误差情况,以下图表数据仅供参考。

六.照度及续航测试
关于照度及续航方面,由于每个测量者水平的差异和所用设备精准度以及时间位置等方面差异,和官方数据可能会有所出入,以下图片所有数据仅供产考。使用照度计为GM1020高精度数字光照度计,距离这款FENIX E35R手电垂直距离1米,每6秒1个数据,测试时使用配置的5000mAh21700电池,满电状态,环境;室内,无风。

七.防水测试
E35R手电防护等级为IP68, IP为标记字母,数字6为第一标记数字,8为第二标记数字, 第一标记数字表示接触保护和外来物保护等级,第二标记数字表示防水保护等级。68算是最高等级了。这款手电主要是充电接口与中筒螺纹以及侧按有进水可能,不过,侧按与充电接口都是内防水设计,中筒密封胶圈只要不坏,都没什么问题。测试完毕到现在没发现任何异常。

八.夜射
简单说一下E35R的操作
开机/关机
非锁定状态下,长按颈部开关0.5秒打开/关闭手电。
档位切换
开机状态下,单击颈部开关,即可按极亮档→高亮档→中亮档→低亮档→节能档循环顺序调节亮度。
锁定/解锁
锁定:关机非锁定状态下,0.5秒内连续单击颈部开关2次,手电以节能档闪烁2次然后熄灭,代表进入锁定关机状态。
解锁:锁定状态中,0.5秒内连续单击颈部开关2次,手电解锁,并且以节能档启动,代表已经解锁并开机。
锁定状态下,只响应双击解锁操作,单击或者长按颈部开关,手电均会以节能档闪烁2次然后熄灭,提示目前处于锁定状态。
爆闪模式
开机状态下,长按颈部开关1.2秒即可进入爆闪模式,再次单击颈部开关返回到之前的照明档位。
关机状态下,长按颈部开关1.2秒也可进入爆闪模式,再次单击颈部开关手电以节能档点亮启动。
智能记忆电路
手电会自动记忆照明模式的亮度档位,但不会记忆爆闪模式。每次开机时,都会以关机前的照明模式工作档位开始工作。

这款E35R配置1颗Luminus SST70 LED,配合透镜,泛光效果明显,出光效果比较细腻,另外260米的射程,夜晚远处的照射效果也很出色 ,以下是在公园的简单夜射,档位3100流明。

九.总结

Fenix的做工在圈内大家都知道,细节处理很棒,口碑没说的。另外配置TYPE--C盲插类型的直充,侧按的锁定功能。非常适合装在口袋里,包包里充当EDC来使用,娇小又不占地方,五档亮度覆盖面广,充电线和大多数手机通用,基本不用担心续航问题。整体来说,要选择一款稳定,小巧,实用的C口手电,E35R完全可以满足你。

网友:
告诉我多少钱一个
让我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