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灿] 求助帖IS903贴三星K9UHGY8U7A量产出问题Fail Load FW

楼主(2023-03-24):
搞了几片K9UHGY8U7A 三星27nm MLC想贴903,量产一直报错150,换了几个版本都不行,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A:
也许重新插拔就可以识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重新插拔就可以识别了

试过了,不行
这个颗粒好像用的很少,但是软件里面又能正确识别到,坏块也不多,不知道为啥开不了,脑壳疼,三星SSD上拆的颗粒

网友B:
用116的版本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16的版本试一试

好的,我找个116的版本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16的版本试一试

换116版本后现在提示write descriptor fail,报错50

网友C:
开这个需要,不扫描原厂坏块,dismess,idbt,然后扫描开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这个需要,不扫描原厂坏块,dismess,idbt,然后扫描开卡

好的,多谢,我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这个需要,不扫描原厂坏块,dismess,idbt,然后扫描开卡

dismess在哪开,没找到

网友(2023-04-25):
玩过这颗粒的才知道,这货要某些版本才能开

网友:
用老点版本,记得另外还需要跳一个电阻。这个电阻是连接闪存vsp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