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做个简易18650夹具

楼主(2023-03-24):
有时做18650小电池组不能用支架,焊接时电池组会歪,那就利用嘉立创免费做个小夹具。画板时脑子秀逗了,忘记了一次有5片,结果把4个夹板都画在一块板子上了,导致板子宽度只有25mm,唉。。。应该画50mm宽才更好。

不过也能用,下次有劵再重新画吧。

网友:
不错……还是铝的呢。会短路吗?

网友:
这个做的不错的!

网友:
不错,简单实用。

网友:
材料用的有点薄

网友:
漂亮实用的夹具。

网友:
同6楼意见,材料薄,刚性不足。用细木工板废材就很好了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大佬,你们的券都是从那嫖的?

网友B:
是不是把铜柱用焊锡焊上去做固定。我看好像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把铜柱用焊锡焊上去做固定。我看好像是这样。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大佬,你们的券都是从那嫖的?

账户每个月免费两张呀

网友:
免费打板真好!

网友:
可固定多列多行,不错

网友:
好久没用嘉立创了哈哈

网友:
逮着一只羊做死的薅啊。。。

网友:
好办法,可以按电池排放任意组合

网友C:
这是焊接上了一个滑块吗 ?

网友:
看明白了,有创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焊接上了一个滑块吗 ?

m3铜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