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普通数字万用表的简易校准,DT9205A调校方法图解

楼主(2023-03-24):
普通数字万用表作为常用工具,对于普通用途,精度要求不高,只需要进行简易校准就够了。下面以常见的“国民表”DT9205A型数字万用表为例,谈谈如何进行简易校准。

一、校准工具
使用一台高精度数字万用表作为对照标准表(本文使用福禄克116C),一把一字小改刀,一节1.5V干电池,一个CBB22电容(0.15µF左右),一个6~12V的交流电源适配器(5口路由器电源。若没有低压交流电源,可以直接用市电)。

二、校准原理
DT9205A数字万用表基本电路结构框图如下:

数字万用表的电路结构是由一个200mV数字电压表(DVM)+各种参数变换器构成。变换器部分有:电压-电压转换器(V /V)、电阻-电压转换器(R/V)、电容-电压转换器(C/V)、交-直流转换器(AC/DC)、电流-电压转换器(I/V)、将各被测量转换成直流电压量,再通过量程旋转开关,经放大或衰减电路送入A/D转换器后进行测量。

DT9205A型数字万用表电路图如下(来源网络):

在DT9205A电路图中,有三处是微调电位器,分别是DCV、ACV、CAP,电路板上标示为VR1、VR2、VR3。它们的功能是:
DCV——直流电压校准调节电位器VR1。它是A/D转换器的校准电位器,它的调整会改变集成电路ICL7106内部的双积分A/D转换电路的基准电压值,从而改变A/D转换器输出的数字量。
ACV——交流电压校准调节电位器VR2。可以调节线性全波整流式AC/DC转换电路中运算放大器的增益,控制输出的平均直流电平的高低。
CAP——电容校准调节电位器VR3。可以改变加到被测电容器两端的400Hz交流信号大小,从而改变显示出的电容读数。

三、对比测量情况
被测表是一台2022年新出厂的增强型DT9205A(实际是公模,网上变形9205A很多,大同小异),对比标准表,分别测量干电池电压、电容、低压交流电源电压,情况图片如下:

测量干电池电压的对比情况:很准确

测量电容的对比情况:被测表低11.7nF

测量低压交流电源电压的对比情况:被测表低0.29V

对比测量结果列表如下:

从测量结果的对比看,被测DT9205A万用表直流电压档很准确,电容档及交流电压档示值偏低,误差较大。需要进行调校。

四、校准
拆开DT9205A万用表机壳,看见内部电路板,太“简洁了”,怪不得拿在手中“轻飘飘”地,电子爱好者们将其作为“炮灰表”:

这台增强版DT9205A电路板上只有VR2、VR3,没有焊接VR1,见下图红圈标示出来。这是由于该厂家认为现有该表A/D转换器电路很稳定,无需再后续调整,使用了固定电阻。从前面与标准表对比测量干电池电压也看出来了,确实被测表的直流电压档准确度很高,无需调整。

另外一台坛友的HD9205A电路板上有VR1、VR2、VR3三个调节电位器,位置用红圈标示出来,见下图:

对于误差较大的档位进行校准,用一字小改刀调整相关微调电位器:

1、校准直流电压档(本被测表无需再校)
将被测表与标准表置于直流电压2V档,分别测量干电池的直流电压,调整被测表电路板上的电位器VR1,使其显示的数值与标准表一致。
2、校准交流电压档
将被测表与标准表档位置于交流电压20V档(如果用市电测量,必须置于交流750V档,注意安全!),分别测量低压交流电源的两端交流电压,调整被测表电路板上的电位器VR2,使其显示的数值与标准表一致。
3、校准电容档
将被测表与标准表档位置于电容200nF档,它们的表笔分别一端接表的Cx插孔,另一端分别接被测电容两端,测量电容值,调整被测表电路板上的电位器VR3,使其显示的数值与标准表一致。

结束语:
使用高精度标准表对比进行校准,简单方便,但有时手中没有合适的标准表。可以使用标准电池、齐纳电压源、高精密电容、高精密电阻进行校准。
该文系本人原创,在他处发过,现补充完善后发本坛,供坛友参考。

谢谢观看!

网友:
校准我会,我只是缺个福禄克做基准

网友:
讲的挺详细,学习啦。

网友:
现在很多表出厂就没调节电位器了

网友:
谢谢分享,一般用用没必要这么校正。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看这个表拆开后的做工,用116C校准也不错的。

网友:
学习一下,福禄克要校吗?

网友:
直流电流档偏低可以调吗

网友:
感谢分享,咱普通爱好者要求没辣么高

网友:
学会了校准,我还得想办法搞个标准表或者基准源。

网友A:
好文章,学习了,我的电阻档老是短接不为0,还不断变化,头痛

网友:
要有个精准源才能校准吧?

网友:
不错,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文章,学习了,我的电阻档老是短接不为0,还不断变化,头痛

曾经有过误操作的经历

网友:
学习了,我拆开看看

网友:
俺木有更高精度的仪表作为标准源,所以直流电压档是用自制基准电压源来调试的(以高精度基准IC来保证精度),电阻档是用0.05%二手进口高精度低温飘电阻来调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