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马爸爸家买了个笔记本键盘的键帽

楼主(2023-03-24):
掉了一个键帽,卡子断了,装不上去了。
我也不知道应该叫什么名字。

不可能花巨资去换键盘的,要么扔了,当然可以卖给收电脑的,可以换50元。
反正不知道怎么回事,马爸爸知道我缺这个东东,推荐给我的,就买了一个单键的盖盖,完美解决!
那就可以接着用了,还别说,真解决问题了。

网友A:
直接往上一按,就能安上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往上一按,就能安上吗?

搜"笔记本换按键"等关键词,大把视频教程...

网友:
之前抠坏了两个键下面的支架,然后假货宝上买了两个回来装上了,就是15块有点贵...

网友:
ThinkPad的笔记本吧

网友:
不错,笔记本的键帽也能配上。

网友B:
淘宝怎么知道你要的

网友C:
单个键什么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淘宝怎么知道你要的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不敢相信,直到前段时间我和朋友聊天时说了一些我想买手环的事,等我一会再打开某宝时,一看推荐的就有这个牌子的手环,你们说奇怪吗?

网友:
感觉这些APP有偷麦克风或录音,不小心说什么,第二天打开就是你想要的产品

网友E:
两个键15块?
早知道这样,当时看大门大爷捡的那个高空抛物的电脑,我就把键盘也留下了,当时只拆了触摸板、网卡、内存条和CPU,一个风扇和对应的热管,屏碎了硬盘哗啦啦响就没要,主板当时用自己的电源上了下电也不工作也就没拆,键盘倒是想拆,问题是拆完改普通键盘费的功夫太大最终也没拆。
目前拆下的东西,除了内存条利用上了,其它的全在吃灰,也想过挂小黄鱼换钱,问题是怕那些到手刀的搞到最后不挣一毛还废老鼻子劲去抬杠划分责任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不敢相信,直到前段时间我和朋友聊天时说了一些我想买手环的事,等我一会再打开某宝时, ...

我也碰上过这种情况,头一天说样东西,这东西以前都没浏览过的,第二天居然推荐过来了,所以手机有关闭所有麦克风权限,应该就是防app采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个键什么价?

加邮费10个人民的币。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键15块?
早知道这样,当时看大门大爷捡的那个高空抛物的电脑,我就把键盘也留下了,当时只拆了触摸板 ...

黄鱼卖便宜点可以,挂的时候就写清楚,不接受到手刀价,不退货等细节。我也卖过一些,目前还没有扯皮的。

网友:
两个键15块?

网友:
支架没坏基本往上一按就能安装好了。

网友F:
还不如从不常用键那里换一个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不如从不常用键那里换一个过来

我也是这么想的,扣下来几个不常用的位置的键,键与底下的支架的方向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我也不敢相信,直到前段时间我和朋友聊天时说了一些我想买手环的事,等我一会再打开某宝时, ...

看中的啥手坏?我刚买了个红米3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扣下来几个不常用的位置的键,键与底下的支架的方向都不一样。 ...

还有这事?这设计故意恶心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