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HP INK TANK 418墨盒堵住了,坎坷疏通过程....

楼主(2023-03-24):
这是彩色喷墨打印机,而且自带连续供墨系统,还有无线打印功能。

我之前也没用过,邻居家的坏了,让我看看,我也不会修打印机啊。

首先观察墨盒,墨盒里充足,用牙签插进去再取出来,证实4种颜色墨水容量都正常

打印出来的文件,只有红色,蓝色,和黄色基本没有。
单独打黑色的文件,啥都没有,白纸一张。

可能是打印头堵住了。我对这个打印机也没研究过,折腾了个把小时没有什么收获。
而且是手机控制的,研究手机连打印机就花了不少时间。

而且这个HP SMART APP我感觉不是太好用,自带的打印程序在手机APP里只能打印PDF和照片。
常用的WORD文档不能直接打印。

后来网上找了很多资料,可以微信打印,以及在WPS APP中打印,
步骤有点复杂,关键自带的HP SMART居然不能直接打印WORD。感觉有点弱。

第二天,网上找了这个打印机的很多资料,也看了一下手册,稍微明白了一点。
确定是打印头堵住了。
估计是很久没用,墨水干涸,墨粉把微小的空隙堵住了。
把2个打印头拆下来,网上有个方法是用注射器从加墨口对打印头猛推的方式
通过很强的压缩空气把打印头疏通。

家里没有注射器,试了下找了一条塑料管,一头固定在注射器的加墨口,一头用嘴用力吹。
只有红色比较容易轻松吹出来,其他的蓝色,黄色,黑色几乎都无法吹出墨。

尝试棉签蘸酒精清洗出墨口,有一点效果,但是还没有完全解决。
用力吹气,出来的是点状,正常是条状的。说明拥堵还很厉害。

后来网上找了一些方法,又试了泡开水,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也没用。
我甚至加了一些洗洁精,但是还是没有疏通。
黑色的基本通了,也可以打印了。
但是彩色的还是不太行,打印出来的文件颜色都不对

最后网上说用95%的酒精,赶紧去药店买了一瓶,要18元,好贵。
用酒精泡着彩色打印头出墨口。浸泡了12小时。

发现还是不通,最后去药店买了一个注射器,不过注射器口子是4毫米的,打印头的加墨口比较大。
不匹配啊,后来剪了一节硅胶管,硅胶管直径和打印头的加墨口差不多,不过硅胶的是软的,
使劲可以挤进去,再用注射器,这样就把黄色和蓝色疏通了。

下午试了多次,每次用纸巾擦拭出墨口,都能看到均匀地3种颜色,觉得搞好了。
就装回打印机。

但是尴尬地是,黑色又不出墨了,昨天疏通后还打印了好几张的。
再次用注射器疏通黑色打印头。接着打印测试页

彩色效果也不太好,打印测试页是这样的

彩色墨盒只有红色出墨比较正常,蓝色和黄色都不行。
用注射器疏通,出来很多泡泡,囧

最后死马当活马医,用注射器吸酒精强行注射进入蓝色和黄色加墨口。
试了几次后泡沫没有了,蓝色和黄色的墨水可以挤出来了,以为好了。
但是打印测试页效果还是很差。
发现几条管道里都有空气,感觉似乎不太正常吧。

把打印头推到最右侧,也能看到管道里有空气

网上查到这个打印机是2018年的,已经5年多了,喷墨的这种如果不经常打印很容易堵塞的。
估计是打印头内部不太通畅,注射器加压可以挤出墨水,但是正常情况下墨水加不进去。

今晚还试了装ITW410_Full_WebPack_45.3.2597,而且这个软件还很难装,我试了2台笔记本电脑,几次都安装出错了,后面勉强装好了软件。
利用官方自带的软件里面有墨盒清洗功能,然而并没有什么用,清洗了几次,都没有效果。

最后某东花159元巨款再惠普JD店买了2个墨盒,
明天装进去看看效果。这个打印机要一千多元
修不好就只有报废了,希望我这159元能挽救这台打印机
不要浪费买打印头的钱了

喷墨打印机墨水也很容易弄脏手,墨水很难洗干净,烦人啊

网友:
有人找我修喷墨打印机,我都是直接拒绝,太墨迹了,还没几个钱。

网友A:
连供墨盒jd有卖吗?我觉得pdd能更便宜一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供墨盒jd有卖吗?我觉得pdd能更便宜一些吧

这一款,只需要购买原装的墨水就行了
可以加墨水,自带连供系统

可能主要还是打印头堵住了
所以我这次是买了原装的打印头包括黑色和彩色
(打印头内部也有墨水的,顶部和连供系统管路相连)
我看了网上的不少视频
打印头内部还有一个滤网
长期不用的话,墨水干涸,可能导致滤网也堵住了
所以常规的方法只能清洗不严重的拥堵
内部滤网是洗不到的。

酒精对墨水清洁效果有限。
我手上沾了墨水,试了下喷了一些酒精
然后搓搓手,基本没有什么效果

超声波清洗机洗眼睛却是洗的很干净
鼻托内部都能看到有脏东西跑出来。
但是清洗比较严重的打印头还是不行。
清洗的时候,我看到只有红色的墨水被洗出来
就知道没有什么效果
正常情况,3路出墨口是很容易就流出来的
用纸巾擦拭,如果看到均匀的3种颜色,就是说明通了

网友B:
修理这玩意真是折腾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理这玩意真是折腾人。。。

是的,上次我清理自己HP1020打印机里的墨粉花了几个小时
真是脏活苦活

现在为什么家电维修没人干了
没钱赚啊
这个HP的418打印机千元左右
也用了5年了,也没多少价值
要是找HP官方去修,花四五百根本不值得

我折腾两三天了,实在没招了
某东买的打印头明天到,
有进展我再更新

网友C:
单独的用开水泡一会基本能行,连供的没搞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独的用开水泡一会基本能行,连供的没搞过

我用热水试过了,不行
后来还放超声波清洗机里
加洗洁精清洗了也没用

只有注射器瞬间高压可以疏通
但是还是不能彻底解决

网友:
不可以硬整。得温柔点,用自带的清洗软件多次清洗

楼主:
以往我看别人改的连供系统好像都是利用重力
墨盒放在高处,让墨水自然流到打印头里

我这台看了下,墨盒在低处,打印头在高处
估计是利用一个泵来抽进去的
目前管路中有空气,似乎不正常

网友D:
直接换个新了也不会太贵

网友E:
直接换打印头或者墨盒才是王道,不一定非要原装的,买中等价位第三方兼容的也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换个新了也不会太贵

邻居让我推荐型号,我也没用过无线功能的
京东找了一个HP硒鼓的,900元左右。

这个HP 418看起来外观也还新,
如果只是打印头问题,花一百多元救活还算值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接换打印头或者墨盒才是王道,不一定非要原装的,买中等价位第三方兼容的也行的... ...

某东,惠普直营的,159元2个打印头还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往我看别人改的连供系统好像都是利用重力
墨盒放在高处,让墨水自然流到打印头里

墨盒是通过压电向外挤墨水的,所以只要盒里有墨,管路中有少许的空气问题也不大,但如果管里完全空了,那指望压电那点吸力就把墨水吸过来几乎是不可能的。
现在新买的连供机器,通常会送一个吸墨的泵,装在打印小车上,加完墨之后手动压那个泵来把墨水引过来,管路中貌似有止回阀,再拆掉泵换上墨盒就行了,万一这个泵找不到了,可以试试在小车那团纸巾,然后在加墨瓶那用注射器或者饮料瓶慢慢打气,把墨给送过来,如果是没有止回阀的机器(特别是一些自己改的那种连供),可以找个燕尾夹,等墨过来后在墨瓶那把管子夹子起来,防止墨又退回到瓶子里。

网友:
我的佳能,3120现在做扫描还可以,喷墨不靠谱。

楼主:
更新:今天收到某东的原装墨盒。
换了新墨盒后,显示一个P,开始看了手册,知道是在涂敷的意思。
我想几秒钟差不多了吧。
结果等了半小时还是这样,
于是问京东的客服,让我按进纸键不放就好了。
并且让我关机等1个小时。

等一个小时倒没必要,我试着让打印机打测试页
果然打印效果非常好。
看来还是得花钱啊。

楼主:
后来观察这个邻居买的墨水,发现不是原装的。
可能非原装墨水更容易导致打印头滤网堵塞。

不过这个打印机是2018年买的,打印头用了5年多,
也不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观察这个邻居买的墨水,发现不是原装的。
可能非原装墨水更容易导致打印头滤网堵塞。

能用5年不错了...

网友:
根据多年喷墨经验,就算全部用原装,只要稍微长点时间不打印,堵是迟早的事情。。。。。
经验教训,家用不是必须彩色打印,买个一体激光机是最省心的。彩色的激光机价钱就上去太多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