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一个捡来的蓝牙耳机

楼主(2023-03-24):
傍晚下班回家,路过隔壁单元门口,发现堆了一堆建筑垃圾,是这个单元有一户换房主了,重装修,发现地下有个白色小盒子,看起来很眼熟,顺手捡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蓝牙耳机,双耳都在,于是拿回家,首先酒精消毒,清理了一下灰尘,打开没反应,也没灯亮,估计是没电了,怕是电池饿死了,于是拆开来看看
顺便问一下,这个耳机蓝牙显示plus5.0,这是哪个品牌?
1,
2,
3,右耳正在使用,所以仓里只有一个

4,开壳的时候费了点劲,由于不知道卡扣在哪,撬了半天才打开

5,电池仓电池,300mAH的

6,很意外,竟然还有无线充电功能

7,有线充电插口

8,主板

9,
充电半个多小时后量电压,电池仓电池恢复到3V以上,这个没问题,放入耳机后能看到有红灯闪烁,看起来像是充电,由于不了解,也不知是否正常,但是耳机拿出后无法连接蓝牙,后来分别打开耳机,发现两个耳机的电池都已饿死,无法充电了,正好有一个垃圾蓝牙耳机,只剩单耳,于是拆了,电池差不多,只是略厚一点,将就能换上,给右耳换上,摸索了半天才跟手机连接上,回头再淘一个电池把左耳也换了

网友A:
乔布斯连夜顺网线找你讨说法

网友B:
看起来做工比我那几个烂货强,至少还带无线充电。前些天去户外爬山捡了个4代水果的,可惜只有左耳的,估计是主人弄丢了右耳的一气之下就扔掉了回来用酒精喷一边充满电能听一小时,估计电池不太行了,于是抠开单元看看,一查芯片竟然是正品,可惜只有一只,哎~~~

网友:
看着做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乔布斯连夜顺网线找你讨说法

你的意思是乔布斯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做工比我那几个烂货强,至少还带无线充电。前些天去户外爬山捡了个4代水果的,可惜只有左耳的,估计 ...

这个无线充电效率高不高不知道,巨热到是真的

网友:
好像是苹果的
质量真不错

网友:
当初买的时候可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无线充电效率高不高不知道,巨热到是真的

效率不高而且比较慢,不赶时间的话可以用,天气热我都不用无线充了,太热对电池不好,而且手机戴着套热量散不出去,充完电踹裤兜里烫腿

网友:
坛子里安利的8.5包邮的就跟这个类似,不过貌似做工比这个要好。都是华强北的吧,你这个应该更山
不过音质还过得去……

网友:
反正不要钱的

网友:
这个充电口是个马克USB倒还良心,过的孩子他姨给他了一个类似这种的,用的竟然是苹果的口,一时半会手上还没有苹果的线,不过好在之前捡了一个汽车出风口的无线充手机夹,利用无线充解决了充电的问题,可能天冷的缘故,倒没有楼上说的那么烫,充完外壳稍微温温的。

网友:
盒子带无线充电,不错不错

网友:
看着还不错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乔布斯连夜顺网线找你讨说法

看看充电接口 乔布斯都要被你气死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做工比我那几个烂货强,至少还带无线充电。前些天去户外爬山捡了个4代水果的,可惜只有左耳的,估计 ...

顺着路线再去捡另一只

网友:
华强北产品

网友:
捡到宝了, 不错

网友:
看起来做工还行

网友:
不是苹果的,板子上写着安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