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淘特上的2元的撸USB 无线网卡,XP 的驱动真是难装。

楼主(2023-03-24):
做活动的时候4.88元,用来红包后2元。。。
现在是7块多

电路板

牌子也没有

拆开得撬开红框那2个牙,好的就懒得搞了,

显示这玩意。

还在用XP ,装这个驱动真难 ,
WIN7驱动多。。。

网友:
这个万能驱动搞不定吗

网友:
你还是赶紧换系统吧

网友:
我也两块多撸了个,连WIN8.1都难搞,linux没法搞,拆开看是8188ETV,搞不明白这死螃蟹,为什么一个型号分几十种后缀,驱动还不通用,吃饱了撑的

网友:
看看硬件ID,根据硬件ID找找看是什么方案的,再找兼容驱动加ID进去即可...

网友:
win10免驱吗

网友:
不光驱动,有些还需要某些WINDOWS补丁.

网友:
按它提供的地址下的驱动,win7系统还是能安好的。就是这个8188,只要后缀不一样,驱动就不通用。麻烦得很。

网友:
老系统现在新硬件直接好多没驱动了。

网友:
顶多也就是个802.11n,蜗牛级速度

网友:
这是拆包装,电路IC都没有看到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这种USB无线网卡,有的夏天使用发热大,易断网。

网友:
老系统不好搞啊

网友:
楼主现在还在用XP,该更新下系统了

网友:
很早之前入了一个   也是安装不上驱动   放弃了

网友:
厉害呀,还在用XP

网友:
之前9.9买过小度WiFi,吃灰中

网友:
8188真心难搞,还是intel给力

网友:
万能驱动搞不定?

网友:
这么便宜?不知道稳定性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