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220V小吊扇改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23-03-24):
这是第二个了,去年也改了尺寸更大一点没发帖,这个比较小,最大转速风力很猛。这电机很多坛友都有买,大约15左右一个还可以,我买了3个,据说功率最大有40W,其它都好,就是改落地扇的话那个转轴略短。

▲小吊扇原装电机拆机过程省略了,转子磁铁用小刀撬掉,转轴用电磨切一圈老虎钳掰断。接着尝试将直流电机转子塞进去,发觉有点紧,砂纸打磨后可以塞进,顺便涂上704防止脱落。

▲找了根布衣柜的铁管做吊杆

▲电磨开好三叉口准备掰弯打孔拧上

▲结果这铁管有点脆,掰弯90度一下子就断了,准备用下面那根白铁皮做。这白铁皮是吊扇转子磁铁上面的,在塑料外壳和磁铁之间,紧紧的包裹着磁铁。

▲弯成90度并打孔

▲铁管侧面开三道口子

▲白铁皮修剪一下在弯折并穿过开好的口子,用尖嘴钳在管子内壁将穿过的铁皮再压紧。

▲拧上电机试一下刚刚好,电机转轴上面的插销已经拔掉了。

▲铁管磨掉一部分漆,上锡焊接一下更牢固。

▲由于铁管下端内部是电机轴,所以引线不能从下面穿上来,只好往上一点开孔穿线,下面的线扎带伺候。电机上面的端子插座有点影响美观,所以也直接焊线了。

▲吊扇原来的挂环这里也用上了,往内掰紧一点就行了,传输线用纯铜网线,正3+负3+调速2接法。

▲网上买的最便宜那种直流电机PWM调速器,用一个汾江电子镇流器外壳装起来,调速线也按坛友的方法接了10K电阻。

▲电源捡来的12V 2A功率足

▲装机测试调速正常,开最大风力巨猛,当然噪音也是很大。突然“嘭嘭嘭”几声响吓我一跳,原来风叶竟然被全部甩出去了,打在墙上,所幸当时在风扇底下吹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这种小吊扇一般都是卡扣式的风叶,同步电机那点转速根本不可能甩掉,这次用的直流电机转速太高所以甩掉了,干脆用704粘牢算了。

▲插电待机功率感觉有点高

▲全速功率30W,按80%转换效率可以推断12V 2A电源没虚标。用功率计测试,开到和改装前一样功率的时候风力明显比较大一些。这电机还有个正反转功能,后面加了个开关,需要空气流通又不需要吹风的时候切换成反转。为了避免开机后误触正反开关导致烧电机,开关安装在吊杆处。

网友:
夏天来鸟,又到了一年一度的改无刷风扇季节。。。鸟

网友:
这小吊扇电路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A:
看你这吊杆 真担心

网友B:
这样子有点危险啊。

网友:
小吊扇改的很好,单车变宝马!

网友C:
吊杆用不锈钢的更好看,还耐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吊杆 真担心

放心好了,铁皮是钩住铁管的,加上焊锡牢固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吊杆用不锈钢的更好看,还耐腐蚀。

有根不锈钢粗了点,而且壁很厚,不容易加工就没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样子有点危险啊。

何来危险?怕焊锡不牢固?铁片是钩住管子的,有螺丝定位即使不焊接一样不会掉。

网友:
快要进入大量使用电风扇的季节,改的不错。

网友:
功率提升了好几倍啊

网友:
40W已经很大了,下次也弄个玩玩

网友:
这样子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根不锈钢粗了点,而且壁很厚,不容易加工就没用它。

布衣柜的这种钢管,不知道是什么材质,特别脆,像那种劣质的椅子脚一样,断口都是很渣的那种。

网友:
看样子是铁杆子,应该可以

网友D:
704不行,起码用ab胶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4不行,起码用ab胶

可以的,704粘得很牢固,用它粘电源外壳怎么拔也不会掉。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可以的,704粘得很牢固,用它粘电源外壳怎么拔也不会掉。

704太软了,你买的电机我好眼熟,我准备买个带轴的改鸿雁扇,不知道风向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704太软了,你买的电机我好眼熟,我准备买个带轴的改鸿雁扇,不知道风向对不对 ...

佳阳小窝那家的电机,调速线左边有个FLP,对地短接就反转了。我这个反转的时候PWM调速时快时慢,正转正常,不知道是电机问题还是怎样,另外两个还没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