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终于有时间把坏掉的美的电冰箱主板修好了

楼主(2023-03-24):
现在说两年前冰箱坏了,当时修没配件也来不及,于是买了个新主板换上了,过年由于感染,老家父母都没事,怕回去传染他们,也没回,没事干才修的,由于保存了新主板图片,除了电源芯片其他元件基本能找齐,所以按照图片只买了几个电源芯片,把明显损坏的元件都换了,串了灯泡,不短路,但也没工作,万用表又查了一遍,发现光耦输入端电压不正常,找了个坏的开关电源拆了一个同型号的换上,再通电后测量电压正常了,是好像是12V,而且貌似只有一组电压,既然这样,不可以随便找个开关电源供电吗?

当时拍了几张照片,算做是留个记录吧
1,

2,

3,

4,

5,

6,

7,

以上就是维修时的照片,有遇到的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
只有一组电压的话,完全可以另起炉灶给它提供。

网友:
真是厉害啊,这样都能查出来坏的

网友:
这么多元件坏了大工程

网友A:
换这个板子不便宜吧

网友:
这个电源功率应该有2A

网友:
赶紧看看自己的帝都主板电容,还好没鼓包,放心盖回盖子

网友:
恭喜恭喜,坏的件挺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这个板子不便宜吧

当时坏了来不及修,再说零件烧的都看不出型号了,于是咸鱼买了一块没修过的,80不包邮

网友:
这个元件坏的有点多。

网友:
能修好不错,可以当备用的,也可黄鱼出二手

网友:
厉害,坏了那么多零件都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