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拆解美乐MELODY 1B2晶体管收音机,距今已近40年

楼主(2023-03-24):
上海电子器材厂出的美乐收音机;距今也有近40年;中短波双磁棒,双调谐中周,里面满满的老元件;大输入输出变压器,金封3AG、3AX三极管,瓷介微调电容、复旦双联,蜂房绕法的短波线圈。

网友:
8欧的喇叭,音质好,3节1号电池够猛

网友:
全是绿皮电阻,利害

网友:
老货绿电阻还是绕线的吧

网友:
非常不错,老电子味足。

网友:
请问PCB背面呢?

网友:
老机器的质量很好

网友A:
40年前的国产机,已经用上十字头的螺丝。

网友:
拆了个情怀

鍺晶体管的劣势就不多说了,能保存这么完美不容易,短波磁棒上面线圈镀银的吧?那时候晶体管性能差,β值不高,为了提高灵敏度就在天线上下功夫!多股纱包线和镀银线,后期机器都不会用了。

这玩意儿出给搞收藏的吧,以后当剧组道具也是个出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年前的国产机,已经用上十字头的螺丝。

这机器估计转了不知道多少手,原装螺丝早丢了,后续补上的,不过看电解年龄有40+,隐约看到一个电阻上的生产日期79年,这种老机子想知道有多大年龄,只要看电阻,电解,云母电容,三极管就能知道,因为只要是正规大厂生产的它们上面通常会标注生产年月

网友:
老物件能给人慢慢的情怀,不过还能正常收听吗?

网友:
喇叭是红灯的

网友:
保存的真好啊。

网友:
古董机,玩个情怀了

网友:
那个年代有几个厂家生产的收音机都是这种内部结构的,只是牌子不同而巳,大概83年还是8几年记不清了,我就买个一台海燕牌的,内部和楼主这台一模一样,灵敏度很高,音质也不错。

网友:
品相不错,还可以卖个好价钱。自己不收藏就出了吧

网友:
用料真扎实

网友:
以前的收音机都比较耐用。

网友:
保存的真好,还能正常用吗?

网友:
保管的真好。
应该都是北方的气候才有可能,我看到在南方的机器品相难有理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