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220伏电压万用表显示110V,是万用表坏了吗?

楼主(2023-03-25):
是万用表坏了吗?

网友:
去总闸试试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应该是表坏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应该是表坏了

也可能是楼主在米国

网友C:
很明显,这块表交流电压档有故障,拆开看看交流电压电路部分是否有烧坏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楼主在米国

在中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很明显,这块表交流电压档有故障,拆开看看交流电压电路部分是否有烧坏的电阻 ...

感谢您的回复,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供电正常的话应该是表坏了

供电正常的

网友:
测直流电源试试,比如电池

网友:
拆开检查才能发现问题

网友:
表交流档坏了

网友:
先测一下直流试试,如果直流正常,那就肯定是交流部分的问题。打开看看相关的电路。9205是低档次的万用表,虽然有不同的版本,但基本原理都是一样的,可以去下载一份电路图对照分析。

网友:
有可能交流整流部分运放周边的电容有漏电。

网友:
供电正常表异常。

网友:
如果用电不正常检查一下总零线是不是虚接了,如果用电正常就检查表内的分压电阻

网友:
这样的测量不规范,墙插内的接线如有松动,造成接触不良,显示就会不正常。如果在入户端子上再测量,就能鉴别是表的问题还是接线的问题。

网友:
这种表精度就这样   不行就扔吧

网友:
先找一下图纸等资料,再拆机检查

网友:
没事接着用呗 得数乘以2就是正常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