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itokala lii-500(18650)充电器不愧是经典型号

楼主(2023-03-25):
经常玩电动工具,免不了要玩电池。然后买圆柱电池充电器,这充电器出镜率实在太高了,然后也跟风买了个,价格不贵60多。
可以充电放电,测容量,四槽充放最大都是1a电流合理,外接电源 比内置电源更合理。内阻不大准所有的都这样。测容量据说算准但我没有参照仪器。还有一个牛b的功能电池卡上去就可以充当充电宝,这样就可以把每一个电池的电量都放掉一些,便于保存,而不用专门开启放电模式 两千毫安锂电池 充满到4.2 再放到2.7v 再充满 好像得八九个小时吧 。反正都自动的 等时机到了显示end,容量,电压

网友A:
这款更经典更好玩

网友:
这型号我也有一个,闲鱼上买的,只花了35元,同样的电池用明智ST4充一点也不热,用它充就发热,就放一边不用了。

网友(2025-04-17):
引用 网友A:
这款更经典更好玩

这个价格不厚道吧

网友:
麻烦试试充镍氢电池电压是多少?我的能充到1.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