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QLC颗粒是不是不耐高温

楼主(2023-03-25):
有2块29F01T2ALCQH1(原先都能开卡并成功跑圈的),想合并成一块,结果焊上去后无法开卡。怀疑焊接问题,于是拆下重焊,还是不行(4ce分别分布在4个通道上)。于是拆下焊上去那2颗,原先那2颗也无法开卡了。

焊了另外一片PFH27也是同样的故障(4ce分别分布在2个通道上)。
所以我怀疑QLC是不是不耐高温,我是320°C焊的。

楼主:
刚把颗粒放到59xt2的测试架上,发现可以正常开卡,排除颗粒问题,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呢

网友A:
看着颗粒应该问题不大,估计还是设置方面的问题。颗粒用ENABLEERASESYSTEMBLOCK=1代码清空一下

网友B:
这跟qlC有啥关系?实际上qlctlslc都是同一种颗粒,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出厂定义不同。

网友:
320度不算高

网友C:
有些板子吹吹也能吹坏,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颗粒应该问题不大,估计还是设置方面的问题。颗粒用ENABLEERASESYSTEMBLOCK=1代码清空一下 ...

感谢大佬,添加代码后2块板子都开卡成功了
这里发现个问题,有的颗粒不要勾选tranadj,否则也会导致开卡不过

网友:
是进来学习技术的

网友:
进来学技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跟qlC有啥关系?实际上qlctlslc都是同一种颗粒,完全一模一样,只不过出厂定义不同。 ...

好像是的,那颗PFH27就是slc开成qlc模式,容量瞬间翻了4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些板子吹吹也能吹坏,检查供电是否正常!

u盘的板子比较薄有可能吹坏,固态板子那么厚,应该不可能吹坏吧,有块板子我吹了十几次都完好无损

网友:
这点温度估计问题不大

网友D:
我一直都是450开干,干碎了拉倒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一直都是450开干,干碎了拉倒

450可不敢,最多干到35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是的,那颗PFH27就是slc开成qlc模式,容量瞬间翻了4倍

PFH27的型号对应是M16制程,3DSLC。但是认ID就是N18 3DQLC,不知道为啥

网友:
引用 网友E:
PFH27的型号对应是M16制程,3DSLC。但是认ID就是N18 3DQLC,不知道为啥

M16=N18
SpecTek整的pSLC

网友F:
芯片是沙子做的  基本上800以上才有问题,正常300多度不会坏的。芯片是沙子做的  基本上800以上才有问题,正常300多度不会坏的。芯片是沙子做的  基本上800以上才有问题,正常300多度不会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芯片是沙子做的  基本上800以上才有问题,正常300多度不会坏的。芯片是沙子做的  基本上800以上才有问题, ...

封装不耐高温,受热不均匀颗粒会变形,导致里面电路损坏

网友:
哥们。之前我也有个这两颗粒的垃圾固态。也是想改个U盘。结果不小心把其中一颗吹掉点了。。现在只剩一颗研究了好半天都不能开卡成功。你的能用单颗开卡成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