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这才叫芯片级维修,服不服

楼主(2023-03-25):
芯片级维修转来的

网友:
简直是大神级维修

网友:
看过这个头像

网友:
必要性存疑,一般都是显微镜下打磨芯片,然后银线飞线。

网友:
多大点事  我也行 贴完了换新的

网友:
转帖也要转一些好的吧,吹水帖的就别转。
看红线,芯片越磨是会越宽的。

网友:
这个当年有磨芯片改路由器USB口输出不是常规操作吗

网友:
这个好牛啊,佩服的五体投地

网友:
牛皮啊,这个真可以,确实芯片级的,我们最多换个零配件就不错了

网友:
但是这个有用吗?

网友:
封胶内的线路一般是不会断的,要是这都断了,芯片肯定也挂了。

网友:
这不是很正常吗?又没有什么难度,只是有没有必要而已,当年闪存贵的时候,我反复折腾,引脚断了不照样刮开飞线,里面的引脚粗细也一样,连显微镜都不用上

网友:
开膛搭桥外科手术。

网友:
这引脚是不可能断的,

网友:
10年前就在图吧就过了,还有amd的cpu补针脚的和飞线到主板的,是个梗而已

网友:
芯片内金线断了?这个是给它照了X光吗?

网友:
看图片结果没什么,但想想整个诊断流程还是挺佩服的。

网友:
这个连线都能断几根,来得怀疑。

网友:
这段时间网上看到好多次,一般diy爱好者看到觉得很厉害。修过手机的表示这个线粗的很,基本功。这个芯片里的邦定金线都磨断了,接上也没用。有兴趣看看杨长顺和微芯源的手工。杨长顺芯片的邦定金线都修过。

网友:
首先你得知道芯片内部的引线是怎么走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