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发个联想h81主板的最新bios 加刷机工具 加nvme协议模块

楼主(2023-03-25):
本来想吧自己的联想台式机加pcl固态升级一下,就全网找了下bios之类的工具,挺费劲的找到了最新的联想官方bios,也刷进去了,但是修改后的bios 刷不进 校验不成功,分享下软件吧
6楼说需要个备份bios的工具,正好找bios刷机工具的时候找到了也一并发上来

h81 网上高手修改的含协议的.zip (3.63 MB, 下载次数: 21, 售价: 25 家元)

将压缩包解压后的文件拷到c盘,将待升级的bios文件也拷到c盘,然后重启电脑进dos,进c盘,使用flash2命令刷新。
(例:如果待升级文件名为123.rom,则输入 flash2.exe 123.rom 即可。)
输入命令后进入软件执行窗口,
软件会询问是否改写主板串号,选择“n”,
然后软件询问是否改写电脑编号,选择“n”,
然后自动进行擦除和刷写操作,
操作完成自动重启,bios刷新完成。

升级前后bios对比 更新了5年 可惜升级了 也没自带nvme协议 自己修改后的rom 刷机又效验失败 难

网友A:
兄弟,就不能发个网盘吗,一个下载链接就要55家元的,

网友:
看到了就是下载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就不能发个网盘吗,一个下载链接就要55家元的,

我擦 这么贵 我没意识到  稍等 我改下

网友:
所以这套工具最后能刷进去么?直接用编程器刷完了还能开机不

网友B:
有提取官网BIOS的工具吗?官网的BIOS格式不对 用编程器刷不了

网友C:
没明白到底最后这个能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到底最后这个能用吗?

我技术不行,只能刷到官网bios  修改后的就刷不过去了

网友:
我本来想要换一块精粤B85了,后来想了又想,换了个5600G

网友:
修改BIOS后校验不通过的,拆SPI芯片上编程器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提取官网BIOS的工具吗?官网的BIOS格式不对 用编程器刷不了

以上链接 测试可备份

网友D:
还有一个折衷方法,用类似四叶草软件,先引导四叶草,在引导nvme硬盘,可以不必修改bios。当然,修改bios一劳永逸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一个折衷方法,用类似四叶草软件,先引导四叶草,在引导nvme硬盘,可以不必修改bios。当然,修改bios一 ...

是 我这技术 放弃了 打算用四叶草引导算料

网友:
联想H61的板了,刷BIOS需谨慎,稍不注意就成砖,所以没什么问题一般不刷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上链接 测试可备份

官网下载的BIOS的升级包是exe格式的 用编程器刷BIOS芯片不是需要bin格式的吗 exe格式需要提取里面的bin格式的文件才能刷BIOS芯片吧
我自己也就刷过几次 也没啥经验,每次刷BIOS都是把芯片从主板上焊下载 再焊在转接板上连接MinPro-I编程器刷

网友E:
我想下载一份BIOS,可惜太穷了…… 看看就好

网友:
加了nvme模块是不是就能用PCIE转nvme开机了

网友:
勇于探索,善于创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下载一份BIOS,可惜太穷了…… 看看就好

你这 家元,刚兑换完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