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焊接,问个问题

楼主(2023-03-25):
网上这些DC插头是不是不锈钢材质的?很难上锡啊,各种方法我都试了一遍,小刀刮、松香、焊膏就是不沾锡,而且正负极的绝缘隔离很脆弱,焊几下就化了。我现在是用的鹿仙子的63锡丝,买了一块99.9的锡条,过几天到货试试。

楼主:
焊这个插头的引线,温度设置多少为宜?

网友:
温度300度,必须用松香或其它助焊剂

网友A:
不锈钢的,我一般是用沙纸打磨出痕迹,然后把烙铁温度调高些400吧,快速上锡,点一下,要快,不要长时间的碰,一下上了就行,要快速离开,没上就等温度下来,再快速点一下

网友:
助焊剂助焊剂助焊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我一般是用沙纸打磨出痕迹,然后把烙铁温度调高些400吧,快速上锡,点一下,要快,不要长时间的 ...

这是要趁他不注意,偷袭才能焊上啊,等他反应过来就不行了

网友B:
用过一些,貌似都还行,品质好点的是铜镀镍,很容易焊,不过要快。
为了减少热影响,可以插上对应的插头或插座再焊,能有效减少绝缘料的热熔化。

网友C:
洁厕灵一滴解君愁

网友:
先把助焊剂或者松香图在需要焊接的地方,尽可能的化开,然后再上锡,

助焊剂比松香好上锡,

网友:
你想多了!不锈钢又贵又不好加工!普通的都是铁片,好点的是镀镍钢带,就的点焊锂电池的那种,更好的就是铜片,铜片也有镀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过一些,貌似都还行,品质好点的是铜镀镍,很容易焊,不过要快。
为了减少热影响,可以插上对应的插头或 ...

我剪断一个焊废的,没有铜。我用的18号线,本身线比较粗,对我来说不太容易焊接,那个线沾锡效果太好,一下子都沾到线上了。晚上我再公母兑一起试试。

网友D:
不是有焊脚的吗,这个一般都不会是不锈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锈钢的,我一般是用沙纸打磨出痕迹,然后把烙铁温度调高些400吧,快速上锡,点一下,要快,不要长时间的 ...

谢谢,晚上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剪断一个焊废的,没有铜。我用的18号线,本身线比较粗,对我来说不太容易焊接,那个线沾锡效果太好,一 ...

先把接插件挂上锡,粗线的话把烙铁点在线上,锡化了再接触到接插件上,几秒后就ok了。

网友:
怎么会是不锈钢啊?

网友:
用个塑料瓶盖装点洁厕灵,要焊的部位沾一下,烙铁用936或者T12,调高温度,快速点锡。因温度不够而长时间的烙铁头接触被焊元件,是不对的。

网友:
普通的就是铁片镀镍。
好一点是铜镀镍。
更好的有铜镀金。
一般都会有一个引脚出来。
铁片材料焊接用酸性助焊剂才容易上锡。先用助焊剂将焊点覆盖隔绝空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有焊脚的吗,这个一般都不会是不锈钢的。

这几天晚上一直在折腾这个了,有焊脚也白给。原来一直没弄过这玩意,看别人焊很容易啊,想学习一下,没想到这么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洁厕灵一滴解君愁

你太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接插件挂上锡,粗线的话把烙铁点在线上,锡化了再接触到接插件上,几秒后就ok了。 ...

谢谢,晚上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