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越是弄不懂遇到的问题越多

楼主(2023-03-25):
今天开机又上不了网了,还是那些操作,招数用尽依然不行,打开疑难解答,您的计算机配置似乎是正确的,但该设备或资源(DNS 服务器)没有响应,用手机搜索到结果,都还是太明白,把IPV4属性中的DNS改成114.114.114.114还有服务看了下也正常,其它的不懂的也没有弄,运行几个命令也不成功,再后来好像看到叹号就没有了
才想起来!打开路由器后台,但是设置成功后也不行!

网友:
喊你换电脑了

网友A:
没有看懂你说的问题

网友B:
如果是DNS问题,微信和qq应该能上,只是打不开网页。。。

网友C: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的刷OP的路由器也奇怪,最近就手机的UC网页打不开(UC首页正常显示,没有问题),其它都没有问题。

网友D:
因为不懂,所以成了问题。

网友E:
马老师家喊你换主机了,实在不行,连手机一起换了吧

楼主:
上当了,下个还不知道是怎样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懂你说的问题

我也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DNS问题,微信和qq应该能上,只是打不开网页。。。

网络连接有个黄色的叹号的,TX产品已经不在电脑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是这样的,我的刷OP的路由器也奇怪,最近就手机的UC网页打不开(UC首页正常显示,没有问题),其它都 ...

我后来用的是K2刷的OP不行!开始用的就是原来正常使用的水星,重置过好几次,重启,卸载驱动等都不行。有可能是DNS吧?可是原来也是自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不懂,所以成了问题。

是呀!越不懂越离奇

楼主:
引用 网友E:
马老师家喊你换主机了,实在不行,连手机一起换了吧

上次就是他们家换的,这次说啥也不能这样了,不行就自己买配件吧!

网友F:
把网卡全部卸载掉,重启看看。感觉是配置问题

网友G:
上大数字的网络修复功能吧,也有dns优选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大数字的网络修复功能吧,也有dns优选

这是软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网卡全部卸载掉,重启看看。感觉是配置问题

没有用,我用的是板载网上,所以卸不了,只能卸载驱动,但是我都试过了,可能还是DNS的问题

网友:
360安全卫士里面啥都有

网友:
系统重做,路由器恢复成原始状态重新设置,看看电脑能上网啵,不然换电脑